槽钢能不能折成直角弯

楼主(2015-08-20):
曹刚能不能折成直角弯

网友:
直角不是要折弯处开一三角口吗?如果直接折弯就必有弯曲半径的圆弧吧?

网友:
  任何型材都有最小折弯半径的。小于最小折弯半径,材料都有撕裂的危险。

网友:
直角的话 拼焊比较快点
弯的话要上下切角

网友:
是往里折还是向外折,R多大。

网友:
教曹刚那小子来个90度的大鞠躬,完成。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