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关于电机转换法兰的问题讨论

楼主(2015-08-20):
             由于要换电机于是就做了一个电机转换法兰,按我自己的思路是一个外圈定位原来的孔,一个内圈子定位新换的电机,如第一幅图的多一个定位台阶。后来我看了一下一个买模组的商家的法兰,居然没有定位台阶,如第二个图。我个人怎么觉得应该是第一种呀?

             后来,我自己分析了一下,是不是可能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1、由于电机跟丝杠通过双膜片联轴器连接,因此商家的法兰可以不要定位个圆。但是问题来了:如果这么考虑的话,原电机的法兰定位圆也可以不要,为什么该法兰实际上是有这个定位圆的?
          2、电机的安装过孔直径为4.2,由于这4个过孔处于同一个圆上,因此这4个孔的公差+加双膜片联轴器,就可以达到定位的作用?但是问题还是来了:原电机的安装孔也是4.2,也是处于同一个圆上,那为什么原法兰还是带定位圆?

其他的原因我实在想不出了,为什么转接法兰没有外面的定位圆?欢迎各位不吝讨论,发表高见。

我画的带定位台阶转接法兰

我画的带定位台阶转接法兰

采购的不带法兰

采购的不带法兰

网友:
定位是定位,拉紧是拉紧,不一样的。

网友:
支持一下!!呵呵,不错
809bocai.info
5fa.info

网友:
这种厂家的模组应该是单独安装的(通过皮带、链条、连杆传到其他运动机构上的),要做了凸缘定位台阶,电机上本身就有定位凸缘就显得多此一举。真对你这种转换电机还有直驱要求同心定位的,只能自己做台阶了

网友A:
楼主这种较真的精神值得赞扬。
关于这个问题,从严谨的机械设计角度出发,第二种肯定是不合格的。因为同轴度无法保证。诚然,同轴度的误差可以靠联轴器来补偿,但是电机厂家又怎么知道你用了什么类型的联轴器,允许偏心多少?因此我认为第二种方式,严格来说,是错误的。

网友(点评):
赞同楼上说法,没有相配的止口,如何保证安装精度

网友:
第一种法兰比较好,方形能不能改圆的。

网友:
楼上说的都挺好,至于外形是方的还是圆的要看安装区的外形,这个对本命题影响不大

网友:
电机上面没有安装止口吗?

网友:
怎么感觉法兰这么简单啊

网友:
没有平行度?那就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较真的精神值得赞扬。
关于这个问题,从严谨的机械设计角度出发,第二种肯定是不合格的。因为同轴 ...

我还是用的第一种,靠谱。

网友:
同意 图一

网友B:
还是实际经验少啊。
先是看原电机是谁家的,现在的电机是谁家的。
如果都是大品牌的,那有定位会省很多事
如果不是,那还别要什么定位了,安装孔都不要打,做工装配作。
我们现在用的某国产的,都是按电机配的,配好,换个电机都可能不行,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家的样本上都不敢标电机相关的同轴度的。而用那些大洋品牌的就没这问题,样本上有标同轴度的,实际你检,比样本标的精度要高。

网友:
淘汰第二种方案

网友:
应该是第一种。

网友:
个人认为第一种好

网友:
你可以用电机传动座啊,www.tjtengdaxin.com,看看网站

网友:
第一个方案好。严谨。

网友:
4楼说法很赞同,应该退货,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实际经验少啊。
先是看原电机是谁家的,现在的电机是谁家的。
如果都是大品牌的,那有定位会省很多事 ...

都最HIWIN的。

网友(点评):
抱歉,不知道上银配谁家的电机,上银自己不生产电机的。但多半是诸如松下,安川这个档次的。

网友(点评):
我们这边用的是三菱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