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钣金上大孔距公差的问题

楼主(2015-08-20):
图1
图2

关于大钣金上大孔距公差的标注问题,我一直不放心,如图1所示,如果两个3mm板用4个M6(在一直线上)螺钉联接,下板是M6螺纹孔(可用压铆螺母),上板是∮7的通孔,孔距600mm,如何标注孔距公差呢?
1.标注方法有两种,一是链式标注(大于三个孔这种方法累计误差大,不可取),即3个600mm;二是按阶梯标注,即600,1200,1800;公差按图2的GB1804来取的话,感觉 F,M级在测量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1800的话,想精确到0.3难度很大),而孔的加孔也不是一次冲压完成,所以这个方法不好使;而C,V级公差值又太大,通孔要做到9以上,这也不行,将业装配有可能上板会来回窜动,同时要用很大的垫片,这样联接强度也不行。
2.按机械手册上推荐 的计算孔距公差的方法是±(7-6)/2,即0.5,但这在600,1200,1800的间距上,测量也是个问题,既然设计的公差没法测量或测量难度极高,这种方法对于这样的大尺寸好像也意义不大。

所以这种钣金上小螺孔大间距的公差标注我一直没找到可靠的依据或方法!!
各位走过路过的大侠们,师傅们,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推荐一下,或者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该如何解决这种问题,人多力量大,相信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
手工打的话,配做孔就行。如果是折板机的话,0.5的公差能保证。

网友A:
楼主所列的图1表格和所谈到的机械手册关于孔距公差的计算,一般不是应用于钣金件设计的。否则钣金在机械专业中就不必分门别类了。

网友:
一般做螺丝孔的话都是按照自由公差,做回来的东西还都能用,实在没大侠考虑的仔细。

网友:
应该用M8以上的螺丝孔才合适,公差要1MM以上,减少成本

网友:
钣金我的标注方法是大于500——4标5.5,,,,5标6.5再给0.5的公差,现场也没有反应过安装不上,这些大板子我们一般做封板,并且用的是平头螺丝,对强度啥的要求不是很高,所以没有特意去注意过,大侠的谨慎是很值得学习的。

网友B:
如果单从图纸角度来说,我认为坐标标注更合理一些。楼主图片里的标注,会造成累计误差。即使所有的尺寸都合格,你这个零件也不一定能用。
再谈制造,如果打孔的时候,位置完全由工人控制,那标注再高的公差都没用。如果是设备自动加工(比如激光切割等),误差就是设备本身造成的,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这个说法不太严谨,但是却是事实。
关于图纸标注,我的做法是,标注坐标尺寸。至于怎么加工,作为设计部门,我无法控制,零件是否合格,也由质检来保证。我只负责给出明确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列的图1表格和所谈到的机械手册关于孔距公差的计算,一般不是应用于钣金件设计的。否则钣金在机械专业 ...

ValleyViews 大侠,哪你认为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你是怎么做的呢?可否提供一下参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从图纸角度来说,我认为坐标标注更合理一些。楼主图片里的标注,会造成累计误差。即使所有的尺寸都合 ...

大侠说的很有道理,如果坐标标注的话,就得在展开状态下标注才对,这种柜体的有3个平方的大钣金呢,检验是麻烦,再说我们得考虑一下工艺和质检,不然容易被他们骂人。

网友:
设计的活不好干,就体现在这里,既要考虑功能需要,又要考虑加工还要考虑检验。但是当问题一旦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去查图纸,如果图纸恰好有些问题,那这个帽子就会盖在你的头上。因此,我觉得,功能第一,如果功能都保证不了,图纸本身就是错的。

网友(点评):
讲的很对

网友:
可标注配做,哈哈

网友:
在500的尺寸上标注加上公差。

网友:
应该还要考虑别人是折弯前加工,还是折弯后加工

网友:
我擦,我们这边工程师对于这种设计一律是正负0.1,大于正负0.2的都不标公差了啊

网友:
用位置度表示,车身钣金也是用位置度来表示的

网友:
先确定你这些孔的位置和折弯边的关系,如果和折弯边距关系不大(即钣金面贴面配合),板厚处于1-4mm的A3板材或者3mm的304/202板材,注明使用数控冲床或数控激光处理(估计暂时没有什么公司用水刀设备的吧),1300孔距实际公差能保证在正负0.05,如果和折弯边距有重要关联,得看看师傅的能力和心情了,以前批量干,一般只能保证孔到边的公差在正负1mm。
以前曾经干过这些,人手定孔位因距离太大,公差都上3mm了....

网友:
绘图没有考虑这个···受教了!

网友:
其实冲压精度很高的,你这里主要考虑材料变形与装配就行了

网友:
位置度标法

网友C:
如果只是平面上的孔的话,直接激光切割时将底孔开出,如果割不穿,用激光标记位置点,手工打,让我做的话误差保证在0.5以内,   楼主给的图2的公差,应该是机械加工的未注自由公差,钣金应该没有这么小,

网友D:
1.机床做出来不会有这么大的误差.F完全满足要求
2.如果现场配做更没有问题
3.建议拉成长孔.

网友:
过孔开长孔不行吗?

网友:
我们做电控柜,结构件都是由长期合作供应商供货,图纸技术要求中写   未注孔距按G/B 1804-m。装M6螺钉一般开7的孔

网友:
标基本尺寸 加孔距的形位I公差。

网友:
孔距担心这么多干嘛,不用纠结,未注公差就行
都是用数控冲床或者激光切割加工的,精度能保证±0.1mm的

网友:
配钻,最方便实用了

网友:
机械手册关于孔距公差的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机床做出来不会有这么大的误差.F完全满足要求
2.如果现场配做更没有问题
3.建议拉成长孔.

顶起

网友(2019-05-03):
冲压没有问题,激光加工更没问题,可以满足精度要求;
如果手工打孔,建议配做;
如果配做有难度,建议螺纹孔改大,或者做腰型孔,弥补公差对装配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平面上的孔的话,直接激光切割时将底孔开出,如果割不穿,用激光标记位置点,手工打,让我做的话误 ...

什么激光3mm板割不穿?

网友:
难道钣金设计的人都是用圆孔对圆孔装配着做吗?目前有数控冲和激光切割孔还比较精准,以前都是用普冲的,圆孔对圆孔能装上就是见鬼了,基本都是要开长腰孔的。即使目前用数冲和激光一般也是腰孔对圆孔的安装!公差一般不标,就写未注公差GB1804-m来做的,M5的螺钉用6.5的孔一般没问题!

网友:
要看你打算用什么方法下料了。激光,数冲了解一下,现在的设备做钣金开孔是非常准的,2000的间距标+/——0.2都不是事。你主要还是不懂钣金工艺。

网友:
单独零件这样讲有什么意义?钣金就是要安装在设备上的,你设备上的孔是怎么打出来的,就决定了你钣金上的孔的公差,标准装配的话,钣金的标注公差要和设备上的一样。例如你一排三个孔,设备上是孔与孔的距离,你钣金上按坐标标注,就容易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