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工具箱大面变形严重,如何控制

楼主(2015-08-21):
78“工具箱,比较大,由左右2个封头、箱身(箱身是2块拼焊的)、1块中间支撑、2个门组成,看图片,客户在上大面上放了块平板,缝隙很多不均匀,扭曲等,怎么控制这个变形呢,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面板没有折边吗?

网友:
用胶粘上。

网友A:
是什么造成的间隙啊,图看的不太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造成的间隙啊,图看的不太清除

参考第一张照片,是客户检验的照片,箱子大面上放一块平板,可见缝隙大、不均匀等,说明那个大面扭曲、不平、变形什么的

网友:
料是多厚的?什么材质?肯定是满焊引起的变形,建议点焊,

网友:
呵呵,焊接造成的变形啊

网友:
我在折弯的时候也再想这个问题,想了很长时间得出的结论是:无法让它不变形,因为折弯时对钢板做功。所以只能折完再修。

网友:
首先下料、折弯尺寸必须到位,包括对角线尺寸,其次必须有很好的工装夹具控制,先点焊后满焊,用工装保证外形尺寸试试

网友B:
折弯对板材的平面度影响不大,除非折弯尺寸太小拉模了。看你的图片应该是焊接造成的问题或者是箱体太大板厚不够导致没有强度。
另外,你家不锈钢焊的好漂亮啊,焊接后怎么处理的这么亮?基本看不出打磨痕迹啊

网友(2015-09-20):
折弯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变形,反而是焊接热变形造成的,焊接施工时采用点焊,背板加筋的方式,忌讳拉长焊道满跑。。

楼主(2015-10-30):
引用 网友B:
折弯对板材的平面度影响不大,除非折弯尺寸太小拉模了。看你的图片应该是焊接造成的问题或者是箱体太大板厚 ...

镜面不锈钢板,折边焊接四边,再打磨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