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78”工具箱变形

楼主(2015-08-21):
如图所示,在大面上放一块平板,平板和箱表面缝隙很大不均匀,扭曲等。怎么在焊接方面控制啊

网友:
大的平板焊接后都会有变形起鼓,我司以前焊接过一种不锈钢皮带罩子,尺寸不大,1.5厚,角满焊,平板的中间起鼓。之后做了一种模具,在平板中间压出高5mm的一个凸台,有效缓解起鼓问题

网友A:
大侠,焊接结构图能否在上图中标识出来。控制焊接变形的方法,主要靠的是经验。一般情况下,单件、批量小的不会专门去做模具的,一般采用是先点焊固定住,然后焊满。点焊的顺序也很重要,采用中间往两边点焊,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小焊接变形,焊接过程中注意要做到及时的钣金校形。国家对焊接中高级工的考核要求是掌握热处理相关的知识、掌握钳工的基本操作技能(包括钣金)。所以,对于一个焊接工来说,掌握本职技能的同时,也要掌握相近的技能,这样才能更好的工作。就比如说您这件活,您若是有点钣金功夫的话,控制变形不难,难在你一股脑就把它焊完了,那校形起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焊接结构图能否在上图中标识出来。控制焊接变形的方法,主要靠的是经验。一般情况下,单件、批量小的 ...

就两端的封头满焊,中间的撑子满焊,箱子中间内侧什么零件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焊接结构图能否在上图中标识出来。控制焊接变形的方法,主要靠的是经验。一般情况下,单件、批量小的 ...

如图焊接方式,箱子其他地方没任何零件焊接

网友(点评):
大侠,方法都说清楚了。怎么做,应该明白了,

网友:
厚板靠点焊,薄板靠折弯,翻边。

网友:
先把上面的板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