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般塑件翘曲变形之原因与对策

楼主(2015-08-21):
给位大侠有这样的一般塑件翘曲变形之原因与对策???的相关资料吗?谢谢大家!!!!

网友:
一般说来,塑料件防止翘曲变形,要注意不可有局部增厚,需要适当布置加强筋。这些都是常识,找几本塑料模具设计手册好好读一读。

网友:
塑料件翘曲变形控制一般从几个方面注意:
1、塑料件结构,如上面彭老师所说,结构设计要合理;
2、塑料件选择的材料,收缩比小的不容易变形翘曲;
3、模具的冷却,冷却效果是否合理对翘曲影响很大;
4、注塑工艺,料温高低、保压的设定等等都有影响;
详细的找相关资料看看吧,这个针对注塑成型的塑料件。

楼主:
4楼大侠,俺在这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