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同心的可调夹具设计

楼主(2015-08-21):
加工工件为轴类,进行钻孔、冲孔、检测孔深三步工序每工序两组,自动同时进行,工件在V型块支承,发现安装调试时六组V型块支承与前加工头同心度很难调到位,要求是:一组内前后同心,六组间同心线高度一致。
请教版友怎么设计可调V型块支承方便调同心。
请教!请教!

网友:
http://cn.misumi-ec.com/vona2/press/P0300000000/P0306000000/P0306050000/
参照这里面结构设计一下就行了 例外 你的动力头固定太单薄了吧。 T型槽开的方向为什么这样开?
其实这种 钻孔 检测专机啊  几工位效率会高点。
既然已经单纯直线的 你这V型治具 就要考虑  冲孔缓冲 钻孔同轴  (所以你现在必需知道往哪个方向偏了,修改治具才有用)

网友(点评):
如果楼主公司有钱,买速技能的动力头基本都是这样固定的。

楼主:
其实这是做第二台,以前一台发现的问题想把它改过来,T型槽开这个方向是由于要加工不同轴类工件,这个方向需调整

网友A:
只就同心度问题,主要是零件加工工艺不合理。不换件的话,可以配磨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就同心度问题,主要是零件加工工艺不合理。不换件的话,可以配磨调试。

没办法,工艺是厂家定好的,只能按照此工艺来设计设备,现在就是想设计个简单可调的夹具就行。

网友:
大侠,如果是简单点的话,V型块支承做成可调的。如果是上下方向偏的话,可以采用弹簧升降的结构,比较适合你这套夹具,简单易制作,成本低。如果是左右方向偏的话,可以采用滑块式的调节结构、也可以做的精致点,做成丝杠、螺母滑块调节结构。

网友B:
其实如果产品外型尺寸稳定的话,可以的话同样工序的工装、动力头,两两固定在1块板上保证同心,跳的话很难调,我以前看一个厂家也是类似你这样玩绞孔,结果调了一个星期都没调好,想死的心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产品外型尺寸稳定的话,可以的话同样工序的工装、动力头,两两固定在1块板上保证同心,跳的话很难调 ...

,我们第一台也是硬调的,所以这一次决心要改。

楼主:
@湖北的旱鸭子,大侠厉害啊,就是速技能动力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