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位精度,加工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2015-08-21):
近来因为几件技术问题查阅技术资料,却始终找不到系统的思路:
数控机床出厂的检测报告上给明定位精度,加工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

1,加工精度,保证工件的加工精度,而工件的加工精度,涉及到工件刚性,夹具,刀具(特别是精密加工)或者还有其他原   因,那么机床出厂的加工精度只能保证机床方面的,到最终反映到工件上只是有参考意义而已;
2,重复定位精度,这是机床静态测量的结果,那么加工过程中呢?又能保证多长时间?是否有因素影响的函数图呢?
3,车削夹具(铣削夹具)的重复定位精度,这些厂家标明自己重复定位精度0.005,不知是怎么得出来的,单单夹具的重复定位精度和定位精度岂不是一厢情愿,要和机床,刀具,适合的工件且合理的工艺,才能更好的反映到工件上,而每个影响工件精度的因素不知道是否有相关人员研究。

或者以上这些只能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只能靠经验解决了,请教高手

网友A:
这个还需要你来探讨吗?
用“机床精度”为关键词,在本论坛搜索帖子,有足够多的文献和经验在那里,你读过了几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需要你来探讨吗?
用“机床精度”为关键词,在本论坛搜索帖子,有足够多的文献和经验在那里,你读过 ...

不好意思,没写完,搜了一下,机床的出厂检测精度和加工过程中的精度不是一个概念吧?

网友B:
"数控机床出厂的检测报告上给明定位精度,加工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这些正规厂家出厂时都检测了,请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机床出厂的检测报告上给明定位精度,加工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这些正规厂家出厂时都检测了,请相信。

那么机床这几个精度是加工工件一半就能用吗?还是?

网友B:
"加工工件一半就能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工件一半就能用"是什么意思?

工件要求端跳0.01,大批量生产,机床哪个参数影响工件端跳?需要达到多少呢?

网友B:
工件精度要求与机床能达到的精度当然是相辅相成的,但不是绝对的。过去国企中技术好的工人用普通机床照样能做出现数控机床达到的精度。

网友:
"工件要求端跳0.01"对数控机床来讲是精度的综合反映,数控车、卧镗一般有这个指标,加工中心、立铣一般不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精度要求与机床能达到的精度当然是相辅相成的,但不是绝对的。过去国企中技术好的工人用普通机床照样能 ...

现在大批量自动化上下料和数控加工,操作人员的参与越来越少,一批次工件加工的精度需要可靠的机床保证,通过类似CPk评判吧;我们的问题是影响工件加工精度的各个方面我怎么分配?

网友B:
要提高工件的精度,不能单从机床考虑,过去分析一般讲究从:人、机、料、法、环五个方面。当然较快解决的话,可能换一台设备、工装、材料、人员等中某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提高工件的精度,不能单从机床考虑,过去分析一般讲究从:人、机、料、法、环五个方面。当然较快解决的话 ...

人,机,料,法,环五个方面;是否有相关的资料?我回去学习学习这五个方面分别的影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