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焊接件喷塑后的边角掉塑问题

楼主(2015-08-21):
  方管焊接件喷塑后,放置不到三个月就出现严重的掉塑现象。多发生在边角处。我们了解后认为是由于酸洗时酸液渗入方管内部,无法清洗干净。吊挂喷塑时酸液又沿着边角流出,造成相应部位喷塑附着力差,出现这种现象。请问该如何解决?
  一种解决方法是方管上开孔,使酸液可以自由排出。但这种几乎每根方管都要开孔,太麻烦。

补充内容 (2015-8-21 16:24):
QQ官方群里关于此问题的讨论见5楼。

网友A:
预处理采用喷砂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处理采用喷砂方式。

喷砂后能直接喷塑吗?还需不需要磷化?

网友B:
看图片感觉塑粉的附着性很差,而且主要集中在边角。从三个方面考虑,一个是除锈不彻底。一个是酸洗后清洗不彻底。三是喷塑前烘干不彻底。四是固化时间或温度不够。
第一除锈不彻底,从平面受腐蚀的情况来看,除锈应该还可以,暂时排除;
第二清洗不彻底,在固化时清洗的液体渗出汇聚于下侧,导致边角附着性差;
第三喷塑前烘干不彻底,在固化时清洗的液体渗出汇聚于下侧,导致边角附着性差;
第四固化温度不够,但从平面附着效果来看,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所以我觉得楼主还是考虑酸洗后的残留问题比较好。
看楼主做的切割实验,附着性已经是不符合国家标准了,建议喷丸增加附着力。

楼主:
以下是QQ群里讨论该问题时的内容:

出工艺孔要出很多吧,每根方管都是出
【潜水】星语 2015/8/21 14:57:48
我们以前的不平和小缺陷都是用它,但我认为缝隙尽量少
【潜水】星语 2015/8/21 14:58:04
工艺孔?

【潜水】angius 2015/8/21 14:58:16
而且吊挂方向不一样,一根方管四个面都打孔?

【潜水】angius 2015/8/21 14:58:30
排液孔
14:58:59
【潜水】星语 2015/8/21 14:58:59
哦,排清洗液?

【潜水】angius 2015/8/21 14:59:07
是的
【潜水】星语 2015/8/21 15:00:19
工艺孔有多大

【潜水】angius 2015/8/21 15:00:48

【潜水】星语 2015/8/21 15:00:53
还有喷塑前可以烘干吧
15:01:44
【潜水】angius 2015/8/21 15:01:44
网上一篇文章提到了排气排液孔,看起来很麻烦

【潜水】angius 2015/8/21 15:02:14
就是管子内部酸液烘不干,
【潜水】星语 2015/8/21 15:03:04
重力也无法流出吗
15:04:31
【潜水】星语 2015/8/21 15:04:31
工艺孔喷塑后需保留吗

【潜水】angius 2015/8/21 15:05:25
孔是可以开,也不影响外观或强度。就是孔太多,怕加工麻烦
15:08:02
【潜水】angius 2015/8/21 15:08:02
如果不用酸洗和磷化,而是喷丸后喷塑,可以吗?
15:08:36
【潜水】星语 2015/8/21 15:08:36
这个只能从几个方面想改进方案,再评估各方案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评审确定用哪种了。
【潜水】我在飞 2015/8/21 15:09:06
厚壁管可以抛丸,薄壁的可以喷砂
【潜水】星语 2015/8/21 15:09:39
不行吧,有油污或杂质都会影响质量
【潜水】我在飞 2015/8/21 15:10:05
再有如果焊接件较大,可以使用擦拭磷化方法
【潜水】我在飞 2015/8/21 15:10:23
这个咨询一下德国汉高的擦拭磷化液
15:10:39
【潜水】星语 2015/8/21 15:10:39
刚才那个划格试验不合格吧

【潜水】angius 2015/8/21 15:10:45
恩。如果只抛丸不磷化,喷塑附着力应该不行吧?
【潜水】我在飞 2015/8/21 15:10:58
没问题
【潜水】我在飞 2015/8/21 15:11:30
抛丸后喷塑的附着效果比磷化好
【潜水】星语 2015/8/21 15:12:00
划格交点处塑层有脱落,我们这认为是不合格的

【潜水】angius 2015/8/21 15:12:28
那就简单了,我就抛丸后喷塑,没有了酸洗和磷化,不碰水,留液问题就解决了。
15:12:59
【潜水】星语 2015/8/21 15:12:59
如果没油污可能会好点

【潜水】angius 2015/8/21 15:13:14
划格划的就是掉塑的工件,附着力不行了。
【潜水】星语 2015/8/21 15:14:18
哦,平面上也不合格
【潜水】free 2015/8/21 15:14:44
还是磷化以后喷塑好点,磷化后工件表面形成松散的网状结构
15:16:09
【潜水】星语 2015/8/21 15:16:09
那应该是整体工艺的问题,缝隙不是主要原因

【潜水】angius 2015/8/21 15:16:32

【潜水】星语 2015/8/21 15:17:07
我们产品抛丸和磷化都需要
15:17:27
【潜水】我在飞 2015/8/21 15:17:27
平面掉塑与塑粉的质量也有很大的关系
【潜水】星语 2015/8/21 15:18:04
一批中有的好有的坏,还是批次不一致
【潜水】我在飞 2015/8/21 15:18:12
很多国内小厂都是使用再生原料和回收原料生产,塑粉的质量不好
【潜水】星语 2015/8/21 15:18:36
我在飞说的对
【潜水】我在飞 2015/8/21 15:18:50
建议还是使用名牌的塑粉吧,质量稳定,
【潜水】星语 2015/8/21 15:19:08
塑粉影响也会很大
【潜水】我在飞 2015/8/21 15:19:14
我这几年一直使用阿克苏的粉末
【潜水】我在飞 2015/8/21 15:19:23
感觉挺好的
15:20:34
【潜水】星语 2015/8/21 15:20:34
前处理、塑粉都重要
【潜水】我在飞 2015/8/21 15:20:44
是的

【潜水】angius 2015/8/21 15:21:35

【潜水】angius 2015/8/21 15:21:45
没办法控制他们。
15:22:05
【潜水】angius 2015/8/21 15:22:05
有没有磷化我们都不知道
15:28:01
【潜水】星语 2015/8/21 15:28:01
包括喷凃时的参数和喷凃后的处理参数
15:28:38
【潜水】我在飞 2015/8/21 15:28:38
所以就要自己上喷塑设备的
【潜水】星语 2015/8/21 15:29:15
一批中有的好有的坏,还是批次不一致?

【潜水】angius 2015/8/21 15:29:45
喷砂可以做为热喷涂的前处理,但似乎不能代替磷化
【潜水】星语 2015/8/21 15:30:05

【潜水】星语 2015/8/21 15:30:35
能提高附着力
15:31:28
【潜水】星语 2015/8/21 15:31:28
可以去喷涂厂检查呀
【潜水】星语 2015/8/21 15:32:40
看他们实际是否有磷化,看是否有文件规定?
15:35:53
【潜水】星语 2015/8/21 15:35:53
不满足要求只能换供应商。喷涂这些要求都是最基本的。
15:39:10
【潜水】angius 2015/8/21 15:39:10

【潜水】angius 2015/8/21 15:40:32
这里有人认为,喷砂也能提高表面附着力。
15:44:40
【潜水】星语 2015/8/21 15:44:40
你们要求不高不喷砂也可以
【潜水】星语 2015/8/21 15:45:29
如果盐雾试验要求很高,才需要
【潜水】free 2015/8/21 15:46:26
锈成那样,估计没做磷化
15:46:56
【潜水】angius 2015/8/21 15:46:56
我们产品要求不是很高,不做盐雾试验。
【潜水】星语 2015/8/21 15:47:23
一般是酸洗磷化烘干喷凃固化,喷砂只是根据要求来确定是否选用

【潜水】angius 2015/8/21 15:47:25
有没有方法能检测是否做了磷化?
【潜水】星语 2015/8/21 15:48:05
那没必要喷砂,成本高。
【潜水】星语 2015/8/21 15:48:48
我们都是直接去供应商处看他们现场生产
15:49:28
【潜水】free 2015/8/21 15:49:28
盐雾必须要做,标准高低的问题
【潜水】星语 2015/8/21 15:49:43
这样最清楚,各个工序都检查

【潜水】angius 2015/8/21 15:50:18
我们的外协喷塑厂是小工厂,里面各种脏乱差,感觉他们管理就很混乱
【潜水】星语 2015/8/21 15:50:52
才能找到问题所在。这样你的印象更深刻,比只看理论好很多

【潜水】angius 2015/8/21 15:51:13
我现在想用划格试验来约束他们。
15:51:13
【潜水】free 2015/8/21 15:51:13
一般正常的喷塑处理流程是
15:52:20
【潜水】free 2015/8/21 15:52:20
酸洗,水洗,碱洗,中和,水洗,烘干,磷化,喷塑,烘烤
【潜水】free 2015/8/21 15:53:00
只要大面积锈,百分之八十跟磷化有关系
【潜水】星语 2015/8/21 15:53:18
小喷涂厂都那样。但他们其实比你们清楚哪里出了问题。只有你自己懂了,才能方便沟通,控制质量
15:54:07
【潜水】angius 2015/8/21 15:54:07
是的。没有约束,他们就乱来

【潜水】angius 2015/8/21 15:54:46
磷化后要水洗和烘干吗?
【潜水】星语 2015/8/21 15:55:19
如果用划格试验约束有效,当然好。但自己去学习下是更好的。
15:56:31
【潜水】free 2015/8/21 15:56:31
应该没有水洗和烘干,磷化完,表面是一层很漂亮的灰膜,严格说的话都不能直接用手接触,避免粘油
【潜水】星语 2015/8/21 15:56:36
我有些记不清了,烘干是要的,水冼记不清了
【潜水】星语 2015/8/21 15:57:28
是不能用手
【潜水】free 2015/8/21 15:58:27
后面看附着力,就是用刀尖划十字,看脱落不脱落,具体的划距离自己定,喷塑的厚度也很关键,有的就给你喷薄薄一层
15:59:13
【潜水】free 2015/8/21 15:59:13
成本低,但质量不行,表面都透着青,

【潜水】angius 2015/8/21 15:59:53
我买了百格刀,
【潜水】free 2015/8/21 16:00:15
额,那就好了,
【潜水】free 2015/8/21 16:00:56
再一点就是做盐雾试验,这个根据国家标准做就可以了
16:02:38
【潜水】angius 2015/8/21 16:02:38
小厂估计不肯做。

【潜水】angius 2015/8/21 16:03:23
都怀疑他们有没有试验仪
【潜水】老鹰 2015/8/21 16:03:30
群里讨论内容请大侠拷贝发社区
【潜水】老鹰 2015/8/21 16:03:32
16:05:12
【潜水】angius 2015/8/21 16:05:12
好。
【潜水】星语 2015/8/21 16:05:27
小厂要求不能太高,满足你们使用要求就行
【潜水】星语 2015/8/21 16:06:00
高了他们也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感觉塑粉的附着性很差,而且主要集中在边角。从三个方面考虑,一个是除锈不彻底。一个是酸洗后清洗不 ...

留液问题没有好办法解决。

网友:
出液孔肯定要有,保证酸洗液流干,最好加热镀锌工序,保你10年没问题,再一个喷塑粉子用好一点的。

网友C:
其实群里都把这些问题解决方法说完了

1.抛丸或者喷砂增加附着力
2.粉体涂料本身有问题,回收粉,劣质粉
3.工件整体磷化增加附着力
4.工件焊接密封效果不好,漏液体进去,但是看生锈的范围,不太像,不过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当时无法检测,
这些都是附着力异常的常规解决方法,当然,第四点是针对你的特殊工件

不过,从最后一张图片来看,你的涂装附着力测试(百格测试)是严重不合格,整体水准是处于ASTM标准的2B,一般涂装标准我们是肯定要求4B以上才为合格

以上,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群里都把这些问题解决方法说完了

1.抛丸或者喷砂增加附着力

总结得很全面。不过最后一条,要焊接后密封方管这点很难具体实施。因为这要求全部满焊,工件量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