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气管需做伸缩运动,但伸缩行气管与钢丝绳接触磨损严重,请教

楼主(2015-08-21):
设备气管需做伸缩运动,但伸缩行气管与钢丝绳接触磨损严重,时间长了就会漏气,可以换个什么样的气管可以避免这种磨损,(气管和钢丝绳水平放置)

网友A:
一个放前边 一个放后边。

网友B:
可以在气管和钢丝绳之间加一组小滚轮或者在钢丝上加N个摩擦筒(不过摩擦筒要经常换哦)

网友C:
用一组滑轮挂在钢丝绳上,下面带着气管来回滑动

网友D:
气管外面套上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气管和钢丝绳之间加一组小滚轮或者在钢丝上加N个摩擦筒(不过摩擦筒要经常换哦)

恩,谢谢,可以试试,还是放几个滑轮组合适,在高空更换摩擦桶比较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组滑轮挂在钢丝绳上,下面带着气管来回滑动

谢谢建议,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放前边 一个放后边。

一前一后怎么放,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管外面套上弹簧

谢谢意见,气管运动行程比较大,套弹簧不太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前一后怎么放,没明白?

别放在一起。分开布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放在一起。分开布置。

我需要设备来回运动的,气管必须能伸出和缩回,分开应该不行吧

网友E:
以上这种弹簧气管适合你不?

网友:
中间用一根绳拉一下是否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上这种弹簧气管适合你不?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种弹簧气管,绳子不行,还是上边给的建议加几个滑轮比较好点

网友:
虽然没太弄过气路,但应该有那些类似于液压胶管螺旋尼龙保护套之类的吧

网友:
在钢丝绳上套上PU管,让气管在pu管上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