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问题

楼主(2015-08-21):
今年7月份大学毕业,现在在一设备厂工作。今天在调试一设备中,发现顶升油缸还没顶升到指定位置,就不能再顶升了。
记得大学老师说过,液压缸的压力取决于负载的大小。负载有点大(70KG),油缸缸径40mm,行程75mm。
想问一下各位,油缸抬着70KG的重物往上顶,却不能顶升到指定位置,是由于电机的功率不够大吗?
(电机0.75KW,油压系统有调压阀,已把调压阀开至最大)

网友A:
负载70KG指的是什么啊?会不会油箱里油不够了啊

网友B:
空载能顶到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能顶到位吗?

能,但是一旦加上负载后,就顶不到位了,卡在一个地方,而液压泵一直的在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70KG指的是什么啊?会不会油箱里油不够了啊

顶升的重物为70KG,箱里油是足够的

网友:
你把泵输出压力和缸内径面积算出来,看能否承受80kg的重载。

网友B:
系统压力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升的重物为70KG,箱里油是足够的

70KG对油缸来说是个挺小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压力多少?

这个倒没有留意

网友:
调压阀不能开到最大,看压力表,尽量把压力调大点

网友:
我猜:会不会是负载偏心造成的??

网友:
70kg/12cm*cm=6kg/cm*cm,也就是0.6MPa,油泵工作压力一般2MPa,泵不行了吧,要不油缸内漏?

网友:
一开始能顶升,只是升不到位?空载能不能顶升到位?

网友:
1,负载有没有搞错,
2,换向阀动作对不对,或者系统是不是控制行程开关,或者压力继电器动作了,导致卸荷了。
3,开始负载不到70Kg吗?

网友:
先检查此时压力多少?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已经顶升到位了,但是由于电磁阀还接通,因此油压一直在增加,直至调压阀打开。
如果电机功率不够的话,一开始根本提升不了重物,而不会出现顶升到某一位置就不能继续顶升的现象。

网友(2015-10-24):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5-12-07):
有些憋劲,可以缸筒的圆柱度,也可能其它地方有变形

网友:
1.系统压力不够,溢流阀没调,2.溢流阀卡住,3.如果是双向油缸有内漏,,后面两种情况系统压力打不上去,油泵一停压力就快速往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