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固定座组件的安装,请教

楼主(2015-08-21):
大家好!
       本人菜鸟,未从事机械设计工作,因未用过轴承固定座组件如BRW10S系列。从资料上看组件都是没有沉孔的一面靠固定面安装,如果我将这两个面反着装,这样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你反过来装靠什么定位!

网友:
自锁螺母怎么装呢,怎么拆呢

网友:
反过来装有什么好处?丝杆端头要特意加长吗!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从米思米导出的3D(见图片1)轴承的锁紧螺母与内六角螺钉的沉孔并不在一个边.

我想,正确的安装方式是不是按图片3的方式安装?

正在设计一个图3中的东西。

因为虽然是机械专业毕业,但是毕业后做的是灯具类的结构设计,对机械设计接触不多,很多零件见都没有见过···
但是对机械自动化方面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现在有空自己画画图什么的,很多东西不懂。想转行,只是生活所逼,今天没收入明天就饿肚子那种,所以,有机会还是想做机械设计类的···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想想那个安装轴承座的那个凹形座为什么要做成一体的?分开做可不可以?而且还节约加工成本。。。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加工后安装轴承的同心度,这样装不是不可以,丝杆是转动的时候是偏心的,时间长了会造成丝杆磨损。

网友:
不可以太任性啊!   你这样安装  如7# 所述不能利用圆柱部与蓝色安装座实现精确定位(螺纹连接没有精度可言),请仔细品读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