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槽怎么切

楼主(2015-08-22):
(图片)

楼主:
D:\我的文档\My Pictures

楼主:
用什么刀

网友A:
自己磨一把

网友:
这个应该主要是为了清根,用来下轴承的

网友(点评):
有这个尺寸的轴承吗

网友:
不会吧!有这个尺寸的轴承吗?

网友:
这个设计师绝对是个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型刀

什么样的成型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磨一把

怎么磨?

网友:
把他放在车床上,中间孔定位, 小刀慢慢车。

网友:
这个得需要自己磨一把

网友:
这要问问设计者的设计意图,是否有必要这样做。。。

网友:
什么样的槽 磨什么样的刀

网友:
估计是个让位设计,,,你看下做什么用的。和设计人员沟通下能不能简化,直接用小角度镗刀往里面车一个让位区,圆弧变成小三角就可以了。,,如果这个圆弧有别的用处,一般也只能磨成型刀了。图看不清尺寸,但是那个圆弧应该是不是一个标准半圆,应该是刀尖为R1的圆弧的小角度镗刀斜向切的。。。可以用30度或者更小的角度的内镗刀磨出来。

网友:
内孔空刀槽,4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