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折弯效率?

楼主(2015-08-22):
我们有个箱体的产品,剪板、冲孔、折弯、焊接,但产能不太匹配,折弯的效率一直难提高,请教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提高折弯的功效的。谢谢了!

网友:
上图看一下,不然叫大家怎样帮你?

网友:
折弯的效率不高的原因是什么?要大家猜的话就太费事了

网友:
批量效率才会高的,如果小批量的话,效率肯定不高

网友:
箱体的结构一般都不算很简单,有些箱体成型后看上去不是很大,但是其平展状态却不小,又因为难以实现全自动化,每一步都需要人工辅助,频繁的调头、翻转等操作让工人很容易疲劳,加工效率难以与其它工序保持同步则是比较正常的。没什么好办法,基本只能多加机床,多配人员。

网友:
用数控折弯机,可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
如果用折弯机折弯那效率几乎无法提高。不知道加工的工件是什么样的,如果可能做胎用冲压的方法,效率会成倍提高。

网友(2015-10-14):
箱体无非就是顶板、底板、围板、左右门以及内部一些小配件啦。数控折弯机效率肯定可以提升;普通折弯机那就得多配几台咯。不过最主要的还要操作工的熟练程度以及积极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