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流向和压力应如何变化。

楼主(2015-08-22):
形状不同,如图中的四种塑料吸嘴。各能造成不同的什么结果呢。
我觉得4号吸嘴,效果最好,适合吸贴近嘴口的物体,稍微远处的却完全可以吸不动。不知道对吗?
老师傅说:2和4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不一样。4吸嘴的吸力要更大。我说的对吗?

P1相同

P1相同

楼主:
求解啊,有能回答一下的吗?

网友:
我认为单2、4比较的话最终的吸力(压力)是一样的,但是从接触到吸牢固所用时间2比4短。假如不能完全密封,2的吸力比4大

网友A:
F=PA
真空度相同,吸盘有效抓取面积相同,力量也相同。
真空流量能够保证,泄露工况抓取时,优选1、2。因为吸盘中间的孔径有可能会限流,导致真空度不高。非泄露工况没有太大差异。

网友(点评):
这才是一个技术人应有的姿态,而不是张口闭嘴的我觉得,我认为。

网友:
楼主可以问问卖吸盘的,不同的材料和形状适应不同的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A
真空度相同,吸盘有效抓取面积相同,力量也相同。
真空流量能够保证,泄露工况抓取时,优选1、2。因 ...

泄露工况抓取,真空流量足够的情况下,我只想让它吸附吸嘴近处的物体,对离吸嘴以下20mm的物体,不要有太强的吸附力。
是不是,2.4比较好。

网友(点评):
3、4吸盘实际抓取时,很可能唇边部分完全贴合物料,则有效抓取面积实际变小,力量也变小。

网友:
你最好提供下真实的吸嘴尺寸数据。按照你图上的尺寸和比例来看,你的3、4号嘴能不能吸都还两说。

网友:
论坛怎么了???

网友:
能回答一下的吗

网友:
在相同条件下形成的最终吸力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响应速度不同,孔径大的,所容纳的空气多,那么形成真空时就会响应慢,孔径小的,本身容纳的空气少,相同负压条件下,响应时间会小,这个我们完全可以用流体力学来计算!

网友:
可以用solidwords 专业模块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