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问题,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2015-08-22):
如图所示(示意,丑了点),两个大小齿轮是一个整体,假设大齿轮直径200,小齿轮直径100,如果大齿轮扭矩是200n,m,那么小齿轮扭矩是多少?
如果按直径比的话是100N.M,也就是说大小齿轮的切向力是一样的,都是2N,那按常规理解,一个整体的物体,想让它转动,不是越靠近转动点,力应该越大么?照这样理解,大齿轮切向力是2,小齿轮就应该是4,也就是大小齿轮的扭矩是一样的,这样理解对不对?
请各位大大解惑,谢谢。

补充内容 (2015-8-22 20:09):
为满足有些人的严谨要求,单位更改为N.m,未注明直径单位为mm,力单位为N。请不要纠结单位错误,帮忙回答下问题为谢。

网友:
唉 说的貌似有道理,但是 哪是因?哪是果?扭矩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
知道什么叫平衡吗?

楼主:
这到底是谁问谁?这里不是问扭矩定义是啥,准确的说是能传递的扭矩是多大。
没解决问题,

楼主:
请不要答的这么高深莫测,理解了就不会问了!
既然答了,就不要答非所问,解惑 ,知道么

网友:
呵呵  没有回答什么,实在是没见过“大齿轮扭矩是200n,m”这种文字组合。

楼主:
我进错论坛了么?这里是语文还是文学论坛?还是考古论坛,是来纠结文字的么?

网友(点评):
你以为做技术就是满嘴胡扯吗。技术的严谨体现在哪

网友:
两齿轮的扭矩应该是一样的吧,T=P549P/n,Ft=2000T/d.小齿轮的扭矩应该也是200N.m,切向力是4

网友:
楼主什么是平衡呀?

网友:
连楼主的问题都没看懂,实在不造怎么回答

网友A:
楼主找本理论力学看吧,基础知识书本写的很清楚,但如果就是不看,那神都无法拯救你

网友B:
楼主的这种态度于“求助”二字实不相称。知道原因也没人愿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本理论力学看吧,基础知识书本写的很清楚,但如果就是不看,那神都无法拯救你

正常人写字还有写错的时候呢,何况是电脑打字,这与技术无关,如果是我写的错,大家看不懂,那是我的问题了,如果大家都理解,不帮忙就算了,没必要纠结我的字打的对与错,这是贴子,不是正规图纸。况且你也不能保证你出的图就不会犯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种态度于“求助”二字实不相称。知道原因也没人愿说了

对于解决问题的人,我虚心请教,如果只是来说些风凉话的人,也没那个必要,那些纠结我打错一个单位的人,这对问题有帮助么?
如果大家回答问题都 是,这么简单的问题都 不会啊,你不会去翻书啊,某某书上有,之类的东东,那这求助也就没意义了。
我希望哪位达人都给个准确的答案,并指出是哪本书或资料上有这类知识的,我会不胜感激的,空洞的话就不要讲了。

网友C:
外力偶矩一定,距不同时,力不同
你说的话确实很难理解,

网友(点评):
基本概念有问题,

网友:
其实就是个扭矩定义!扭矩定义理解就可以了!百度扭矩完事!

网友D:
扭矩=力x力臂,第一段是把力当做固定值,力臂越大,扭矩就越大。第二段你是把扭矩当做固定值,力臂越小,力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扭矩=力x力臂,第一段是把力当做固定值,力臂越大,扭矩就越大。第二段你是把扭矩当做固定值,力臂越小,力 ...

如果别的传动件传递到大齿轮的扭矩是200N.m,那么再通过小齿轮传递出去的扭矩是多少?
这样问可能准确点,也就是200再通过小的,传递出去时,是不是还按200算,还是100算?

网友(点评):
暂不计损耗,能量守恒,功率一样。传递的转速可以算出来。扭矩不就出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力偶矩一定,距不同时,力不同
你说的话确实很难理解,

嗯,表达的是有点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了,一个力矩传递问题了,一个是有点像受力分析了

网友E:
平面力系中扭矩可以移到任何位置

两个所受齿轮扭矩相同

楼主专业基础不够,要讨论专业问题,还是先补点基础知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面力系中扭矩可以移到任何位置

两个所受齿轮扭矩相同

是表达的有问题了,学了N多年,不是这行,早忘了,问的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贻笑大方了。

楼主:
综上,同轴系扭矩是相同的,在对外传递时才涉及到直径比问题,同轴上,不同点,只是力的不同。

网友:
大小齿轮的扭矩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解决问题的人,我虚心请教,如果只是来说些风凉话的人,也没那个必要,那些纠结我打错一个单位的人, ...

你的问题是什么都不懂,所以即便人家回答了你也觉得人家不懂你。哈哈。
像你的这种问题,本质上是初中的牛顿定律都没学懂。扭矩问题,特别是系统中的平衡扭矩问题,根本在于牛一和扭矩的定义。所以你说一楼没有解答你吗?哈哈,只是你自己不懂。

两个同轴齿轮,不考虑倾翻部分,周向上一定是距平衡,径向上一定是力平衡。对于齿轮,力作用在齿上,不在轴线点上,你怎们分析力平衡呢?所以要平移力,平移力,就会产生一个等效的转距,于是就有了所谓扭矩!
哈哈,一楼大侠说定义,你当耳旁风了,还要抱怨别人说风凉话,实在是有点那啥吕洞宾的意思。

如果一定要定个性呢,大侠应该从牛顿定律补起,天花板大侠让你找理论力学看可以说完全是正确的。

网友(点评):
之前冲着标题进来的,瞟一眼,就关掉了,都给忘了。今天又冲着标题给点进来了。。。楼主已经废了,还较真个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是什么都不懂,所以即便人家回答了你也觉得人家不懂你。哈哈。
像你的这种问题,本质上是初中的 ...

虽然你的说的有点那个,你是唯一解释的多也到位的人,还是给你赞一个。
像我已经说过了,这不是一个问题的问题,一时没转过来。还是那话,无知无畏,不怕人笑话,但光笑话不点明的,不算高人,至少不是名师。问题再简单,说明下很难么。
我在22楼已总结过了,问题就些终结,不要跟帖了。

网友(点评):
就是,说明一下又不会怀孕。

网友:
画扭矩图中就可以知道大小齿轮的扭矩是一样的,只是方向不同而已,当然了,这是要在平衡的情况下了。有些事并不是拍脑袋的,翻翻书,书上很详细的。请问你为何按照直径比来计算扭矩,为什么?

网友:
假设大齿轮是被动伦,小齿轮是主动轮,它们传递的扭矩是一样的,直径不同,切向力也就不同,如果作为轮系来看的话你还要考虑速比!
你要好好看下理论力学!

网友:
直径比是有前提的!!

网友F:
这个问题有什么可纠结的?
利用初中物理力矩定义就想得通,不关齿轮什么事。
不得不说,现在社区的问题质量在下降,让人都没有回答的欲望。
这个问题,实在忍不住了,上来说两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有什么可纠结的?
利用初中物理力矩定义就想得通,不关齿轮什么事。
不得不说,现在社区的问题质 ...

大侠的齿轮班还有吗?怎么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侠的齿轮班还有吗?怎么看不到了?

现在已经没有了。在线培训效果感觉并不理想,模式个人感觉需要进一步探索。

网友:
云里雾里

网友:
八楼楼主说的应该是正确的,谢谢,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不是学机械出身吧?同一根轴上的两个齿轮怎么能那么画.就算双联齿轮也不能贴在一起了,怎么加工的?怎么与其它齿轮配合的?谈到扭矩,一般都是施加在轴上的,而齿轮,一般谈切向力

网友(点评):
嘿嘿,人家是来问扭矩的,你怎么跟他谈起工艺来了?这不就是LZ之前说的答非所问,而且还是风凉话。

网友:
确实都忘了,翻了一下理论力学。

我觉得严密起来说,这两个齿轮匀速转动或静止时,两个力矩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如果加速或减速转动,那么力矩是不相等的,大齿轮受力2,小齿轮受力未必是4,有可能大或小于4。

应该好好看书。

网友H:
楼主第一个问题  是想问“当一个功率输入进这个齿轮轴上时,大齿轮与小齿轮输出的扭矩是多少吗?”
这个问题的回答是:2个齿轮输出的扭矩都是一样的。《材料力学》有个公式是扭矩与功率的关系(图不知道上传到哪了....)
即M = (9549 × P)/ n

网友:
而第二个问题  我想应该是说“让这根齿轮轴转动起来,分别要给予2个齿轮轴多大的力?”(由于本人理解能力有限,似乎楼主是想这么表达吗?)
那就应该运用力与力臂的关系了  想转动这根齿轮  需要的功率的是一样的  那么力臂越大  就越省力  但不省功  这样回答  不知道行不  个人见解哈

网友:
大小齿轮同轴切之作一个齿轮的话扭矩是一样的。倘若单个输出,直径小的齿轮输出扭矩大。同时在同轴上的两个齿轮不存在减速比,设想一下大齿轮作为输出扭矩,小齿轮作为主动轮,那么大齿轮输出的扭矩与小齿轮输出扭矩相等,另外,作用在传动轴上的外力偶很多,不同轴段上的扭矩也是不一样的。T=9550*P/n分析受力画扭矩图就知道了。

网友:
力矩相等,力不等

网友:
在单一扭力作用下,同一物体上的扭力是相同的,理论力学要好好学学!

网友:
减速增扭是真理,功率不变。

网友:
大小齿轮一体,等于同一根轴,扭矩当然只有一个

网友:
增速减矩,减速增矩,,,,,,,

网友:
这不会是其它专业转过来搞机械设计的吧.

网友:
传递同样扭矩!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第一个问题  是想问“当一个功率输入进这个齿轮轴上时,大齿轮与小齿轮输出的扭矩是多少吗?”
这个问 ...

貌似你是第一个明确回答的人,作为学机械的,我很惭愧,理论力学材料力学都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貌似你是第一个明确回答的人,作为学机械的,我很惭愧,理论力学材料力学都忘了
其实不必惭愧,机械有那么多的参数及公式,忘记一些也是正常的,尤其是一些不常用到的,更是经常记不住,记住常用的,和懂得查阅资料个人认为这是个不错的设计方法。

网友:
两个扭矩肯定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