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辊筒小车上如车推动重物

楼主(2015-08-22):
各位社友:

      脑袋一下卡壳了,请教下,我现在有个辊筒小车上面放大概800KG的卡板货物,想从小车上推到另外一个辊筒平台上,地方有点窄,人不好用力,有什么小工具之类能推一下呢

网友:
液压千斤顶

网友A:
滚筒小车做个可升降型的,行程不用太高,抬起时装货,推过来降低与滚筒平台接触,抽走滚筒小车,这样就完成转移。

网友(点评):
感谢,你的意思是推车比平台宽一点的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滚筒小车做个可升降型的,行程不用太高,抬起时装货,推过来降低与滚筒平台接触,抽走滚筒小车,这样就完成 ...

可以宽,也可不宽,空间有限,那就考虑对接形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宽,也可不宽,空间有限,那就考虑对接形式了。

我现在就是把卡板送到这个升降平台上去,标准的1.2x1.0米的卡板,

由于不好受力,人不好推,想用个什么简单办法送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