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SolidWorks出现图示问题,求救贴

楼主(2015-08-22):
win7 32位系统装SolidWorks2012 SP5出现图示问题,插件不全,安装时确定勾上了,同样的系统安装了SolidWorks2010 SP0没出现这样的情况;win7 64位系统装SolidWorks2013 SP5出现图示问题,插件不全,安装时确定勾上了,同样的系统安装了SolidWorks2012 SP5就没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安装包的问题还是软件冲突或者是其他原因?

网友A:
电脑上是否装了access,看看你的office组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是否装了access,看看你的office组件

请教如果装了ACCESS的话 如何使SOLIDWORKS正常运行呢?我也是TOOLBOX加载不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如果装了ACCESS的话 如何使SOLIDWORKS正常运行呢?我也是TOOLBOX加载不出。

把ACCESS卸掉,只留word excel powerpoint三个组件,然后先装sw再装access

toolbox使用的数据库与access冲突,安装sw的时候必须系统没有access

网友:
应该可以用,但是没有标准件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CCESS卸掉,只留word excel powerpoint三个组件,然后先装sw再装access

toolbox使用的数据库与acce ...

那其他插件丢失也是跟这个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