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怎么塑料化?

楼主(2015-08-22):
就是让金属面板表面处理后有塑料质感。这样做是因为外观设计需要。一个机器外壳全部是金属面板,看起来比较呆板。某些部位想嵌入塑料面板,但由于产品尚未量产,面板开模具不划算,所以想用金属面板塑料化代替。 有办法处理吗?

补充:群内关于此话题的讨论见6楼。

网友:
表面喷塑?

网友A:
表面喷塑,是喷漆的一种形式,不算是塑料化,我接触过硫化,就是金属表面包裹一层像橡胶的材质,你可以百度一下这个方向。

网友:
好像有喷塑,浸塑等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喷塑,是喷漆的一种形式,不算是塑料化,我接触过硫化,就是金属表面包裹一层像橡胶的材质,你可以百度 ...

 目前了解的可能方法:一、喷橡胶漆(+抛丸前处理更好?) 二、喷塑,亚光黑。  硫化我看看。我可能没表达清楚,不管表面是否包真塑料还涂油漆,只要有塑料质感、看起来是塑料就行。

楼主:
金属表面能塑料化吗?就是让金属面板表面处理后有塑料质感?
14:29:45
【潜水】打铁的 2015/8/22 14:29:45
喷漆或注塑。
14:40:24
【吐槽】星语 2015/8/22 14:40:24
有一种包塑工艺
【吐槽】星语 2015/8/22 14:40:59
好像塑钢窗有用
14:42:37
【冒泡】我在飞 2015/8/22 14:42:37
电泳处理
14:59:30
【冒泡】angius 2015/8/22 14:59:30
喷漆不能喷出塑料质感吧? 包塑工艺未了解,似乎塑层很厚,而且只做管线类。电泳也是漆粉,不知道能不能泳出塑料质感。 不知道浸塑是否可行?
15:36:17
【冒泡】angius 2015/8/22 15:36:17
目前的可能方法:一、喷橡胶漆(+抛丸前处理更好?) 二、喷塑,亚光黑

网友(点评):
做过高铁吧,里面的内饰有的是铝合金喷漆,有的就是铝合金喷塑,你看着有塑料的质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喷塑,是喷漆的一种形式,不算是塑料化,我接触过硫化,就是金属表面包裹一层像橡胶的材质,你可以百度 ...

喷漆和喷塑可以实现很多外观效果,比如亮光、亚光,桔皮,细砂等。是否就有一种塑料化的外观效果呢?我不知道。你说的硫化,我查了是能减小摩擦系数,用在活塞杆的表面处理。似乎没有塑料外观效果。

网友(点评):
亮光和亚光是光泽度的要求,桔皮那个应该是表面粗糙度的要求。硫化有没有我真心不知道,我就做过硫化螺栓头,那个就减振的。有橡胶的特质,就是给你个参考方向而已。别钻牛角尖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