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表面不规则物体怎么固定比较好?

楼主(2015-08-22):
这是一台开槽机,我们想把它固定在底板上,做成自动的小车。开槽机在运行时最好不要晃动,但是它的表面不是很规则,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才用什么样的固定方式比较好?谢谢。

开槽机

开槽机

网友A:
用POM材料数控加工出仿形面固定

或者使用热固性树脂,先定型再固化

我们做表面光滑的异形件夹具样品时,还使用过水泥砂浆定型固化

如果你对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使用软胶垫夹持

网友B:
关于固定的方式,楼上都说的很多了。我再提醒一点。
这个玩意长时间工作是要发热的,要考虑散热的问题。
既然你用这个切割,估计也没有多高的精度,我推荐用木头。
用小刀加工贴合面,配合钉子和C型夹……可以尽情发挥你的创意。

网友:
形状怎么不规则了,明明就是若干的圆弧面形成的塑料或铸造壳体,只需要沿着壳体弧面固定即可。

网友:
这个固定应该没什么难度

网友:
可以用胶水加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OM材料数控加工出仿形面固定

或者使用热固性树脂,先定型再固化

原来有这么多固定方法,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固定的方式,楼上都说的很多了。我再提醒一点。
这个玩意长时间工作是要发热的,要考虑散热的问题。
...

恩 我觉得木块固定的方案挺好,决定先试试。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