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2怎样测量圆弧长度?

楼主(2015-08-22):
solidworks2012怎样测量圆弧长度?谢谢

网友A:
用智能标注工具先选中圆弧,然后再选中圆弧的两个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智能标注工具先选中圆弧,然后再选中圆弧的两个端点

不是草绘线条,是实体的弧线长度

网友(点评):
测量工具不知道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草绘线条,是实体的弧线长度

solidworks2012,测量工具 没有测圆弧长度的

网友(点评):
这与版本无关,测量长度是其基本功能

网友:
你可以在端面上面画草图,画一个圆和圆弧重合,然后再标定两个点,再用刚刚楼上老兄的方法试试

网友(点评):
你胡扯什么,不懂就别瞎说

网友:
是这样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