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Cr13生锈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5-08-22):
设计选用了4Cr13的材料,热处理HRC32~35,无表面处理。最后产品生锈了,关键是别的厂家干同样的零件,放置环境和我公司的一样,放在一起的,时间也一样,人家的没生锈。什么原因呢?

谢谢。

网友A:
加工表面有没有酸化物质残留?热处理后表面光洁度怎样?

网友:
4Cr13仅能防一点点水,几乎没有防酸能力,要确认下放置环境是否是酸性环境

网友B:
空气环境差别大吗?

网友:
材料是4Cr1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环境差别大吗?

一样一样的,放在同一间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表面有没有酸化物质残留?热处理后表面光洁度怎样?

工艺把热处理放在最后了。之前一道是线切割,粗糙度6•3,可见线切割纹,热处理后也没抛光,真空热处理

网友A:
一般都要清洗、去除氧化皮后贮存的。真空热处理氧化少但不是没有,线切割其实表皮一层大部分都是氧化物。抛光和不抛光差别极大,日本树研工业做的一些模具钢抛光后无需特殊防护(如添加防锈液、油)也可以放很久而不生锈。
如果排除这个因素(包括贮藏环境差异)就是材料本身的问题了,材料本身内部偏析状态不好也容易产生电化学微观腐蚀。
找一本不锈钢热处理的专著看看会了解更多的。

网友:
另外对不锈钢腐蚀性能影响很大的主要是盐类,一般测定不锈钢耐腐蚀性能也使用盐浴的办法。

网友:
如果外部条件都一样,那就检验一下材料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要清洗、去除氧化皮后贮存的。真空热处理氧化少但不是没有,线切割其实表皮一层大部分都是氧化物。抛 ...

带有氧化皮的不锈钢容易腐蚀,是这个意思么,那腐蚀的原理是什么?微电池还是什么原理,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要清洗、去除氧化皮后贮存的。真空热处理氧化少但不是没有,线切割其实表皮一层大部分都是氧化物。抛 ...

确实没有抛光。不知道这是不是最终原因,早一批同样产品工艺安排的是热处理放在粗加工后,精加工之前,状态要好很多。这批次是由于工人总说4Cr13热处理到HRC32-35不好加工了,工艺才将热处理排在最后的。另问,为何线切割表面大部分是氧化皮,如果是铣加工面呢?会不会没有氧化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有氧化皮的不锈钢容易腐蚀,是这个意思么,那腐蚀的原理是什么?微电池还是什么原理,求赐教

也要看氧化皮致密性,有的情况下会钝化。主要是粗糙表面容易吸附酸碱盐。
微电池主要跟材料偏析有关,保存环境不是很恶劣,这个相对影响较小。

火花放电都会有硬化层,但一般来说很少会加速腐蚀。

还是要注意材料偏析(原始来料),以及加工应力状态。如果材料源没变,那应该是热处理工序没设置好,把热处理设置在精加工前是有道理的。而热处理放在后面,前一刀加工压应力释放对腐蚀耐用度不是很好。尽量按照规矩办事。

从你的描述看硬度HRC32-35工人就叫苦连天,说明车间的机床或是刀具比较差了。最好改进提升一下。硬一点的要过50这道坎才行,哈哈。

求助说明生锈情况,最好有对比图。

网友(2019-03-01):
忽略了表面粗糙度对防锈能力的影响

网友:
马氏体不锈钢提高防锈能力需要进行钝化封孔表面处理工序,否则防锈效果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