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p中同步带张紧力如何制定?

楼主(2015-08-22):
同步带在安装时通常需要调整张紧力,以往我们都是凭经验来判断是否太松或太紧。这样很难保证产品的一致性。请教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量化它?且具有一定的操作性。

网友:
测皮带张力

网友:
市贩品里有现成的 同步带张力计

所谓“都是凭经验来判断是否太松或太紧。”本身就是书读的不够或是不读书的人之说辞。

网友:
我们电梯行业一般以下陷量来控制张紧力,比如说以10N的力作用在皮带中间位置,若下陷在10±5mm,我们即可认为它达到要求,当然这个10mm的临界值是需要大量实验去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