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6140有精度0.02的吗?

楼主(2015-08-22):
弱弱的问下,普车6140有精度0.02的吗?

谢谢。

网友:
见到很多都是0.05的

网友A:
你是指刻度的精度还是机床的精度?机床回转精度一般0.005,加工精度0.01没多少问题,中拖板刻度一般是0.05,大拖板刻度1,小拖板0.05.

网友B:
现在产的基本都是0.05的,以前的老床子有0.02的。不过说实话0.02的用起来不如0.05的来的直观,并且0.02的格子相隔太近了,用起来比较费眼神。

我见过做的最好的中拖板刻度盘是瑞士的一台老普车,带游标的,和游标卡尺一样,超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刻度的精度还是机床的精度?机床回转精度一般0.005,加工精度0.01没多少问题,中拖板刻度一般是0.05, ...

我是指机床刻度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产的基本都是0.05的,以前的老床子有0.02的。不过说实话0.02的用起来不如0.05的来的直观,并且0.02的格 ...

实习时候用过济南第一机床厂产的马扎克460车床,小托板好像是0.02的,大托板是0.1.

网友(2015-10-09):
现在一般装上光栅尺,不用管它手轮盘上面的刻度了,直接看数显表,0.001的分辨率

网友:
国内6140以上车床中拖板刻度基本都是0.05的,主要还是计算更方便吧。只要是好点的机床,做7级公差也还是好做的。

网友(2015-11-12):
有很多是0.02的,可能现在都变成选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