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系统上降低切割速度后,压力也自动下降?请教

楼主(2015-08-22):
请问为什么在系统上降低切割速度后,压力也自动下降?

原来的速度是1200,设置到200后,高压表的读数降到136左右,请问这正常吗?两个有联系吗?如何才能让机器在速度200,压力300下工作?

网友:
这情况不正常, 一般的水切割, 生产压力是不去改变的, 软件应该是根据你要切割材料厚度和切割质量, 自动改变切割速度配合。

如果你是把切割速度减慢的话, 应该是压力不变, 切割出来的工件表面光洁度 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