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表达上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08-23):
最近需要设计一个测试用的仪器,是用来检测产品的耐久可靠性的,需要的精度要求不是非常高,在设计中遇到以下一个问题。

1、2即为所需要的槽,所需要用到的行程就中线两边各50,先无视没有画倒角、公差等细节,光槽来说,请问:

I  是不是2的加工费用应该比1少?或者说就1图纸的样子来说基本无法加工出来。
II 理论上2的槽的加工是不是可以用D6键铣刀向下铣7mm,然后直接用D6立铣刀以一定进给量方向走114mm并完成加工?
抑或直接一把立铣刀就行?

III 如何在图上表示说设计者的意愿只是希望加工者只需要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加工即可,不需要精加工。
是不是在槽宽和槽深处加个较大的公差并标个较大的粗糙度即可?
如果是的话,应该标多大的公差以及多大的粗糙度呢?

还未毕业。。实习时有这个问题,望大家教下,谢谢。

楼主:
ORZ第一次发图貌似有点乱。。。见谅

网友:
槽1很难加工。
槽2立铣刀加工可以。
不影响使用情况下选尽量大的粗糙度,本行业常用的未注公差。

网友:
你的视图表达不全。所以不好说。但总的来说,单看这两个图,都能加工。而且可能1会比2更效率一些。

图一状态,可以使用盘状铣刀一次成型,当然如果你的槽宽有精确要求的时候,会需要多走两刀。但是使用盘状铣刀存在一个问题,其收尾一定存在一个垂直于你AA截面的圆弧槽。你设计中要考虑这个问题。

图二状态,可以用指状铣刀一次成型。但是成型速度会较前者略慢。

网友(点评):
我觉得二比一快啊'?这个弧形不正好是铣刀一刀下来么

网友(点评):
我觉得二比一快啊'?这个弧形不正好是铣刀一刀下来么

网友(点评):
何止略慢,要慢很多。奇怪为什么不做通槽。

网友(点评):
回ne大侠,同切削功下,明显盘铣比指铣要快吧。我没具体算过差别,不过彭老已经给出答案了,盘铣要快的多。呵呵。老人家的经验还是丰富啊。

网友(点评):
回彭老,楼主的用意实在不明。跟他的图纸一样,难以揣测。呵呵。不过如果是通槽方法要更多了,效率和精度也会更好。

网友(点评):
谢谢彭老及诸位,学到了很多,不铣通槽的原因是希望在没通的地方开螺孔作为槽中滑竿的力的来源。

网友:
第一张图可以用三面刃铣刀直接铣成,只是你图上没有标注出收尾处尺寸,第二张图可以用立铣刀来铣,是不是要先做落到孔。

网友(点评):
楼主已经说了用键槽铣刀先切深。

网友(点评):
@害怕伏枥 看的时候还注意到了,回帖时还忘了,谢谢前辈提醒

网友:
1、2即为所需要的槽,所需要用到的行程就中线两边各50,先无视没有画倒角、公差等细节,光槽来说,请问:
I  是不是2的加工费用应该比1少?或者说就1图纸的样子来说基本无法加工出来。
光看视图,1图加工商会用电火花加工,成本高。2图直接铣刀加工,加工成本低。
II 理论上2的槽的加工是不是可以用D6键铣刀向下铣7mm,然后直接用D6立铣刀以一定进给量方向走114mm并完成加工?
抑或直接一把立铣刀就行?
2图一般加工方法是,在键的一侧(边侧)钻个深度7的孔,再用铣刀加工(加工中心例外,其实方法挺多的。)
III 如何在图上表示说设计者的意愿只是希望加工者只需要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加工即可,不需要精加工。
是不是在槽宽和槽深处加个较大的公差并标个较大的粗糙度即可?
如果是的话,应该标多大的公差以及多大的粗糙度呢?
一般我们出图,什么都没标的话,加工商就知道简单加工了,加个大的公差及粗糙度也是可以的,(一般很标准的图会标的)至于大到哪参考标准未注公差标准就好了,不要标得太大。
你标的光洁度符号不对的哦。

网友(点评):
粗糙度符号有何不妥?

网友(点评):
谢谢 另请问光洁符号问题是标注位置问题?还是粗糙标大了?还是少写了Ra?抑或其他?

网友(点评):
其实也没什么不妥,只是自己习惯使然了,一般自己标注会确定去除材料和不去除材料的方法达到要求,楼主这个符号没用过,也没见同行的图示标过,所以自以为不对而已,仅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