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r13 热处理后 能明显改变耐蚀性么

楼主(2015-08-23):
2cr13总是生锈 ,网上查热处理可以加强,准确不 ,明显不.
1cr倒是不锈  但是上平磨 增加工时,材料成本稍高。
我也总和设计说2cr13肯定是锈的
他非说材质不好 不达标

网友:
马氏体不锈钢与奥氏体不锈钢相比普通环境贮存或多或少总会生锈,改变贮存条件会好一些,一般焊丝都要在一定的温湿度下贮存使用。不符合要求时还要烘干除锈。我就见过2cr13手术刀也生锈的,材质好坏也是一方面。

材质达不达标可以检测,热处理可以查不锈钢热处理相关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