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比较好点的工艺书籍

楼主(2015-08-23):
最好是向德国版的《简明机械设计》那样图文并茂的

网友A:
那是工艺书籍吗?你确定要工艺书籍(讲零件加工工艺的书)?
那就是《机械加工工艺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很厚的好几本。
如果是你所说的德国的那样的,那只有《机械设计手册》,有化工版和机械板的。绝对比德国的详细,当然不是彩色的,图片没有德国那样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工艺书籍吗?你确定要工艺书籍(讲零件加工工艺的书)?
那就是《机械加工工艺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出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