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外导装配体模型错误问题

楼主(2015-08-23):
SW新手 请求大神指点下  我从上银导一个机械手模型 用的STP格式,
在SW中 生成时 有个零件提示重建模型错误,黄色的感叹号
 零件中又只有输入点 没法改
请问有什么办法修复他  去掉感叹号吗?

网友:
打开零件,左侧特征栏点击特征右键输入诊断,点击尝试愈合所有。但不是所有都能成功。

网友:
把破面修复即可

网友:
重新建立装配配合约束,这是个难事吗

网友:
我就是一直修复。。。但也未必好使

网友:
这种情况找出问题所在应该不算太难吧,看看配合的关系,看看草图,看看系统提示,或者自动查找问题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