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跟电气行业比较?

楼主(2015-08-23):
机械各位同事同学大神,工作这么多年,在不同的企业是不是对待机械和电气重视程度不一呢?同一层次而言,比如机械设计工程师VS电气控制设计工程师,同样的工作年限,大方向来说,机械》电气还是电气》机械,现在觉得对于年轻人而言,好像电气的发展进程快,年轻人学习起来快,工资收入开始加速度也高于机械。搞机的同学肯定多少也懂电气和控制,我最近自学电气方向的知识,我是一名非标设备设计师,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完成独立的电气和控制系统的开发。

网友:
平台一样 ,都不是混日子情况情况下,电气工程师还是优势明显的,电气工程师要干机械钳工东西(对 大公司也一样)   还要跟着设备走,出差太多(当然我觉得这个经历不错 ,往往设备调试很锻炼人,沟通能力,协调能力) 这个过程不单纯围绕图纸设备说事情了,客户往往各种奇葩人,有日本 老美的,还要棒子的  还要 各种不懂装懂的,当然战斗在一线绝对有资源接触对面公司核心需求,认识朋友接单,在售后中在接几个项目也是很容易的。 电气工程师和初级电工  机械工程师和绘图员  一样混迹于行业中 “穿插着”     想搞全能也是异常艰难起码只能在一个行业里面吧!   电气基础应用为主电气工程师  还是不难的,维修和应用都搞 起码的 3-5年 实践历练。
   都玩只能在某个行业 很累 很累。。。。(还要有机会)。

网友:
也许是行业不一样吧,我接触的电气工程师别说钳工,连电工的活都不干;相反,机械工程师却逼着什么都管,甚至还要指导电气工程师干活,可悲不。至于调试的事,的确是电气工程师专营,因为在厂内调试好,一般机械部分就不会再出事,但电气部分则不然,也许是路途遥远,到客户那再开机,bug出来了。
机械工程师不能离厂,所以电气工程师出差多,但是到了一定年龄,就不愿意出差了,有家有口的,折腾什么,所以有企业专门招年轻人作电气出差调试,事先说好,这个职业就是出差调试的。
在电子行业,机械工程师是辅助,所以工资不会太高;在机械行业,电气工程师虽然没有机械工程师薪水高,但工作内容相比,轻松,干净,有了不明故障还可以轻松推掉,电气没事,机械的毛病,旁人还不敢瞎BB

网友(点评):
怎么可能轻松推掉,都不是SB啊。

网友:
我现在做项目,除了PLC编程是别人搞,其他事情都是我自己弄,包括电气配件选型。
但是梯形图我也能看明白,设备出问题了,一起排查,大家心里都有数,就没必要推脱。

网友(点评):
只要真的明白,就无所谓什么机啊,电的。就怕乱搞。恰恰,乱搞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相互轻视,总是说那有什么啊,简单。真的简单?很多做电的,连电缆都不会选,这就是现在的现实情况。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分个人,我们这边有一个电气工程师,调试的时候没有钳工跟电工,他就自己动手搞,有的时候我跟他一起调试,就没有钳工与电工。
       另外一个电气工程师,只搞电气,调试的时候气缸动作咔咔的响,他就不会动手调一下气缸的节流阀,反正看气缸撞来撞去的。如果出现电磁阀的气管或者气缸的气管接反了,宁愿错着也基本不动手调一下,你一问这个怎么反了,他就说:“我知道接反了,但是我的程序里是对的就行了。”我听了之后直接无语。
      话说回来,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会选择是电气,因为电气的犯错成本低,最大不过重新写程序。而机械就不行了,最难的就是全部推倒重来,加工费,零件都报废了。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电气的程序错了,设备调试时把零件撞坏了,还是机械来改。

网友(点评):
就想问下,你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你在现场你不去处理什么节流阀,气管什么的?这些破事就应该别人来干?凭什么啊?人家说得有错吗?

网友:
我们公司的电控工程师就改改程序、出好电路图就完事了,接线调试有专人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分个人,我们这边有一个电气工程师,调试的时候没有钳工跟电工,他就自己动手搞,有的时 ...

       我刚入门机械设计,当时调试不在现场,后来我去调试的时候发现的,然后我自己把这些小事换过来了。我觉得像这些小事如果我力所能及的话,我自己就做了,比喻有一次我发现有个传感器的线没接好,虚接了,然后我自己把他接发了,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分的那么清而已。

网友(点评):
每个环节做好自己的工作才是正确的,假如这样,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正是因为都想着没必要分的那么清,所以才这样。让该负责的人来负责,这才公平。凭什么要对别人的错误买单啊。

网友(点评):
这个事情如果分太清,就没法合作了,举个例子,今天我发现电工线没接好,特意把他叫过来接。那一下次调试的时候节流阀没调,电工也就不帮你拧,特意叫你去拧,效率很低。我说的是这些举手之事,还是没必要分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