胀紧套的问题

楼主(2015-08-23):
本人做了一台设备,同步轮用胀紧套紧固,同步轮宽度300,直径160,更换很频繁,一天可能更换好几次,这样子用胀紧套合适吗?有没有什么不良?本人没用过胀紧套,对这方面不太懂,谢谢!

网友:
同步轮宽度300,直径160,更换很频繁,一天可能更换好几次,为什么?可用胀紧套

网友:
不能理解的部分是
一、一天可能更换好几次。更换很频繁的原因是啥?
二、胀紧套的型号未说明,如Z? 与内外径。
三、同步轮宽度300,用几组胀紧套?
四、传递扭矩是多少?

网友:
此设备是用来做什么的?一天要更换好多次那也要调试好多次,真正用来生产加工的时间不多啊

网友:
主要看涨紧力能不能满足你的扭矩要求

网友:
我的经验 不太适合这种频繁更换。

网友:
同步轮用铝的还是铁的,是铁的用花键行不???

网友(2015-12-14):
如果要频繁跟换,肯定是胀紧套比较适合,跟换的时候只要拆卸螺丝即可

网友:
为什么要频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