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的实物测绘方法

楼主(2015-08-23):
求蜗轮的实物测绘方法!

网友A:
先去读蜗杆蜗轮,再搞懂各参数的相关关系,之后就可以动手测绘。

不读书,肯定测绘出来的结果是很逗趣的。

网友B:
制作一个涡轮有那些尺寸和参数需要知道,
你可以说一说吗?
先读书,弄清楚,就知道如何测绘了。

网友(点评):
彭老师 中午好

网友(点评):
蜗牛好,星期天没有休息?

网友(点评):
最近活多工作日不够使,也少上社区,今天也得在家赶点进度,顺便来社区逛逛。

网友:
看你要误差多少了,如果误差要求不是太严格,可以用数码相机拍照的方式测量,如果要求太苛刻只有3D扫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读蜗杆蜗轮,再搞懂各参数的相关关系,之后就可以动手测绘。

不读书,肯定测绘出来的结果是很逗趣的 ...

能否推荐相应的资料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一个涡轮有那些尺寸和参数需要知道,
你可以说一说吗?
先读书,弄清楚,就知道如何测绘了。

齿距,齿数,分度圆直径,齿顶圆直径,导程角等等;
关键我是需要具体的测绘方法,有些尺寸我量不了,所以无法确定;
有什么资料推荐的,我去看看,网上查了下,没有有用的。
file:///D:\Users\123\Documents\Tencent Files\563966123\Image\Group\]0KFJU(XHYWS1`RLR09E[[X.jpg
file:///D:\Users\123\Documents\Tencent Files\563966123\Image\Group\]0KFJU(XHYWS1`RLR09E[[X.jpg

网友:
不懂得直接百度,个人觉得百度还是蛮强大的

网友:
用SW的齿轮插件就行

网友B:
涡轮的测绘要和蜗杆在一起。
如果蜗杆已经测绘。那就可以按中心距、蜗轮齿数推算得到蜗轮是否变位,如变位变位系数多少。按蜗轮外径、喉径和厚度复核,画出蜗轮图纸。
单独的一个蜗轮,按齿数和外径、喉径计算出模数,模数按标准系列靠到最近的标准值。实际测量值偏离标准值的部分,按具体数值判断是制造误差还是变位。变位只能得到大约数值,一般手段难以作出准确测绘。
可以目测或用压印法得到涡轮齿顶的螺旋角,判断蜗杆头数。按压印法得到涡轮齿顶的螺旋角计算得到分度圆的螺旋角;由涡轮喉径处的圆半径估算蜗杆的节径比;由螺旋角和按节径比得到的蜗杆中径核算蜗轮蜗杆模数。

网友(点评):
大侠,如何区分不同的蜗轮类型呢?

网友(点评):
大侠,如何区分不同的蜗轮类型呢?

网友:
我这几天晚上没事就到网上找蜗轮蜗杆相关设计,现在看着有点头绪了。就是不知道蜗轮配多大蜗杆。还再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涡轮的测绘要和蜗杆在一起。
如果蜗杆已经测绘。那就可以按中心距、蜗轮齿数推算得到蜗轮是否变位,如变位 ...

谢谢!

网友(2015-11-16):
LZ工作进展的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