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盲求教:同步带传动结构是怎样的?

楼主(2015-08-23):
机械盲求教:想用同步带使两个同步转动的轮为同向转动?比如主动轮顺时针转动时,从动轮也是顺时针转动。具体结构是怎样的?最好能给个动画演示一下,谢谢!

网友A:
安上带就可以实现

网友B:
问题看了三遍,还是怀疑自己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上带就可以实现

没那么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看了三遍,还是怀疑自己看错了。

哈哈,再多看几遍了

网友C:
难道同步带轮可以实现主动轮和从动轮反向运动?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

网友(点评):
可以,用双面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同步带轮可以实现主动轮和从动轮反向运动?

有人说是可以的,可同向也可反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是可以的,可同向也可反向

除非同步皮带是双面的,然后从动轮接触的皮带面与主动轮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同步带轮可以实现主动轮和从动轮反向运动?

请教大侠!如何实现的?谢谢!

网友:
参照下单车链轮,具体的结构设计还要看实际的功能,安装环境需要。

网友D:
图中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中的就是

谢谢!

网友E:
我能想的的反向传动,可以考虑将同步带在两带轮中间打个叉,当然前提上双面同步带。

网友:
你对的起你那个盲字

网友:
都在一侧不就实现了,我也以为看错了

网友:
用双面齿可以实现

网友(2015-09-26):
引用 网友E:
我能想的的反向传动,可以考虑将同步带在两带轮中间打个叉,当然前提上双面同步带。

可行,但同步带会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