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对齿轮

楼主(2015-08-23):
做两个齿轮 参数如下 请各位大侠斧正

网友A:
没有变位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变位系数?

没有的

网友B:
公法线要有公差   测跨齿数 要写   你的应该是2  还有大齿轮内圆角处理一下   螺旋角有点大啊  不知道选择依据是什么
还有大齿轮齿根到铸造内壁是否大于1.5模数 小齿轮几个跳动度标注错误。总之找本机械手册(重型机械手册) 看一看。
如果多级传动还要算一下 齿轮润滑问题。还有传动旋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法线要有公差   测跨齿数 要写   你的应该是2  还有大齿轮内圆角处理一下   螺旋角有点大啊  不知道选择依 ...

这个是测绘的 但是我担心这个是不是价格做出来不管用 比如啮合不好根切

网友C:
技术要求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要求都没有

截图只截了图纸上半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测绘的 但是我担心这个是不是价格做出来不管用 比如啮合不好根切

 测绘东西要小心了  粗糙测绘 一般是满足中心距  和速比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精密的就不行了。

网友:
d=z*mn
算中心距和节圆直径都不对,你确认没有变位?

网友(点评):
大侠 斜齿轮 啊 要除以cos螺旋角。

网友(点评):
楼主画的是直的

网友(点评):
参数表里面是有螺旋角的

网友:
13齿 要不要变位?  好久没有搞齿轮设计了,记不得太清楚。

网友:
我算了下15度斜齿轮最小根切齿数是16.4,所以你现在13齿不加变位要根切的,

网友D:
看来楼主不是齿轮行业人员,建议去看看齿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不是齿轮行业人员,建议去看看齿轮手册

有何问题 请指教

网友:
变位了的话,就不好测了

网友:
精度等级    8 -  L -  F    是什么侧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