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管划线

楼主(2015-08-23):
      背景:PVC塑料软管(汽车天窗水管)上面划标示线,划线一周,水管长度1200-1850mm长度不等。
一条管上需要划3条线。
      请假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方法实现自动划线。
水管可以是裁切好的1200-1850长的,也可以是未裁切之前划。
目前生产是使用油性笔工装划线。
谢谢。

网友A:
要求不具体啊,精度多少啊,误差一毫米吗?管子多粗啊等等

网友B:
量很大就上非标用喷墨机,如何?
管若是整卷,就整卷放到料盘上,前面放,后面收,中间拉直,用两到3个喷头环形喷,用类似旋转编码器的机件计算长度

网友(点评):
兄弟你这就一成熟方案了,我的方案与你的相比,高下立判啊。

网友:
如图,做一个机构,可以正反180读旋转加两端的划线工具即可。送管道的可以考虑用两个轮子夹持,精度自己把握,类似的机构可以见管道矫直的。

网友(点评):
一台喷码机价格就有点可观了,大侠的成本很经济,但效率就另说了。呵呵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的方案。但是现在的划线工具是市购的白板记号笔。笔头是纤维或者是毛毡的,容易磨损。手工的时候还没多大问题,但是机器划的时候就需要考虑磨损和更换笔的问题。我之前有做过一台裁切好后旋转管的方式失败了

网友:
激光编码机

网友(点评):
成本更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具体啊,精度多少啊,误差一毫米吗?管子多粗啊等等

管的内外径10/13mm,划线精度为+/-5mm,但是一周划线必须搭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很大就上非标用喷墨机,如何?
管若是整卷,就整卷放到料盘上,前面放,后面收,中间拉直,用两到3个喷头 ...

这样成本很高啊,而且管上是隔一段距离划一条线,即划线后再裁断方式不可行
那切断后再划线,则划几条线需要几台划线机。那成本肯定比不过人工啊。

楼主:
附上管图纸

网友:
切断后可再固定旋转180度就可划线了

网友(点评):
不太明白大侠的意思,可不可以说的清楚点?谢谢。

网友(2019-06-03):
现在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