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局部淬火都有哪些方式

楼主(2015-08-23):
不是搞热处理的,请问局部淬火除了盐炉还有哪些方式?

网友A:
不是搞热处理的,请问局部淬火除了盐炉还有哪些方式?

既然不是搞热处理的,就请将这类活交给专业的热处理厂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是搞热处理的,就请将这类活交给专业的热处理厂处理。

可是自己也很想知道,前辈,满足新人的求知欲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自己也很想知道,前辈,满足新人的求知欲谢谢了。

等别人给科普的求知欲?

好吧!俺陪你一起等别人来科普,一起来满足求知欲。

网友:
还有感应淬火,火焰淬火

网友:
激光,电火花行不行?

网友(点评):
看个半懂铁碳平衡图就可以晓得有哪些手段是可用的。

网友:
先要了解被处理材料的化学成分和热处理后要达到的要求

网友B:
激光表面淬火是一种利用高能量激光束扫描工件使被扫描的区域表面硬化的技术。其基本原理为用一定能量密度(103~105W/cm2)的激光照射工件,使被照射的表层区域被急速加热至相变点以上,熔点以下的温度,此时工件基体仍处于冷态,加热区与基体之间存在很大的温度梯度,当激光束停止照射时,由于热传导的作用,加热区会急速冷却(106~108℃/s)而发生马氏体转变,使工件表层实现相变硬化。
(1)激光淬火是快速加热、自激冷却,不需要炉膛保温和冷却液淬火,是一种无污染绿色环保热处理工艺,可以很容易实行对大型模具表面进行均匀淬火。
(2)由于激光加热速度快,热影响区小,又是表面扫描加热淬火,即瞬间局部加热淬火,所以被处理的模具变形很小。
(3)由于激光束发散角很小,具有很好的指向性,能够通过导光系统对模具表面进行精确的局部淬火。
(4)激光表面淬火的硬化层深度一般为0.3~0.7mm。

网友:
火焰不容易控制淬火温度,无法实现精确的淬后硬度。你可以试试局部QPQ处理,之后再抛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表面淬火是一种利用高能量激光束扫描工件使被扫描的区域表面硬化的技术。其基本原理为用一定能量密度( ...

也是要分材料的,钢件一般可以淬到1到1.5深,铸铁一般为0.8到1.2

网友B:
QPQ是指将铁、不锈钢零件放入两种性质不同的盐浴中,通过多种元素渗入金属表面形成复合渗
层,从而达到使零件表面改性的目的。它没有经过淬火,但达到了表面淬火的效果,因此国内外称
之为QPQ。
    QPQ盐浴复合处理技术将热处理与防腐蚀处理一次完成,处理温度低,时间短,能同时提高零件
表面硬度、耐磨性和抗蚀性,减少摩擦系数,变形小,无公害。具有优化加工工序,缩短生产周期,
降低生产成本的优点,得到众多厂家的认可和赞誉。像美国GE、GM公司、德国大众、奔驰、日本丰
田、本田等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均大量采用。
    QPQ盐浴复合处理技术在工艺上它是热处理技术与防腐蚀技术的结合,在性能上它是高耐磨性和
高抗蚀性的结合,在渗层上是由多种化合物组成的复合渗层。因此国外认为这是金属表面强化技术领
域内的巨大进展,把它称之为一种新的冶金方法。
    目前,QPQ表面改性技术在国内也得到大量推广应用,尤其在汽车、摩托车、纺机、石油设备、
机床、电器开关、工模具上使用效果非常突出。其具体的特点如下:
    1 良好的耐磨性、耐疲劳性能
        该工艺能极大地提高零件表面的硬度和耐磨性,降低摩擦系数。产品经过QPQ处理后,耐磨
    性比常规淬火、高频淬火高16倍以上,比20#钢渗碳淬火高9倍以上,比镀硬铬和离子氮化高2倍
    以上。疲劳试验表明:该工艺可使中碳钢的疲劳强度提高40%以上,比离子氮化,气体氮化效果
    均好。该工艺特别适合于形状复杂的零件,解决技术关键,让变形难题迎刃而解。
    2 良好的抗腐蚀性能
        对几种不同材料、不同工艺处理的样品按同样的试验条件,按ASTMBll7标准进行了连续喷雾
    试验,盐雾试验温度35±2℃,相对湿度>95%,5%NaCL水溶液喷雾。试验结果表明,经QPQ处理
    后的零件抗蚀性是1Crl8Ni9Ti不锈钢的5倍,是镀硬铬的70倍,是发黑的280倍。
    3 产品处理以后变形小
        工件经QPQ处理处理之后几乎没有变形产生,可以有效的解决常规热处理方法难以解决的硬
    化变形难题。例如:尺寸为510×460×1.5mm的2Cr13不锈钢薄板经QPQ处理之后,表面硬大于
    HRC60,不平度小于0.5mm。目前,QPQ技术在众多得轴类零件、细长杆件上应用得非常成功,
    有效的解决了一直以来存在的热处理硬化和产品变形的矛盾。
    4 可以代替多道热处理工序和防腐蚀处理工序,时间周期短
        工件经QPQ处理后,在提高其硬度和耐磨性的基础上同时提高其抗腐蚀能力,并且形成黑
    色、漂亮的外观,可以代替常规的淬火一回火一发黑(镀铬)等多道工序,缩短生产周期,降
    低生产成本。大量的生产数据表明,QPQ处理与渗碳淬火相比可以节能50%,比镀硬铬节约成本
    30%,性价比高。
    5 无公害水平高、无环境污染
        QPQ处理工艺过程经有关环保部门检测鉴定,并经全国各地用户的实际使用证明,各种有害
    物质排放量均低于国家排放标准允许值。由于技术先进,质量稳定,QPQ技术应用的产品有数百
    种之多。
    6 QPQ技术适用材料的范围广泛
        该工艺对所有铁、不锈钢材料均适用,从纯铁、低碳钢、结构钢、工具钢到各种高合金钢、
    不锈钢、铸铁以及铁基粉末冶金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QPQ是指将铁、不锈钢零件放入两种性质不同的盐浴中,通过多种元素渗入金属表面形成复合渗
层,从而达到使零 ...

层主的资料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