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液压原理图 没搞懂原理

楼主(2015-08-24):
这两个原理图 通过实际实验发现有节流阀的气缸可以使用 无节流阀的不行 但是不知道原理是什么,有没有大神帮忙解答下原理 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5-8-25 09:17):
26楼 有实物图 大家可以看看

楼主:
还有一个忘记说了 我把节流阀开到最大 理论上来说图1和图2是一样的效果 但是图1还是可以使用

网友(点评):
节流阀开到最大也有一定的压力,只是相对来说很小而已,而你气缸动作的压力更小,所以能进行动作;二图是直接短接,中间没有任何阻碍,气缸肯定不能动了。

网友:
你的气缸的排气阀在哪?只有进气,没有出气???

网友:
“可用”是什么概念?
支路的阻力不同

网友:
只进不出

网友:
我表示没看懂

网友A:
图画的不对?还是实际中就这么接的?如果实际是这么接的,很好理解,没有节流阀的时候,进气直接从出气口跑了,怎么会推动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画的不对?还是实际中就这么接的?如果实际是这么接的,很好理解,没有节流阀的时候,进气直接从出气口跑 ...

推个啥,没有出气口,气缸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画的不对?还是实际中就这么接的?如果实际是这么接的,很好理解,没有节流阀的时候,进气直接从出气口跑 ...

那我把节流阀开到最大 是不是就代表通路 怎么还会有效果 这边的节流阀作用是什么?

楼主:
这个是简单画的一个图 二位五通出气的消音器没有画 我就想问下 谁可以帮我分析下接上节流阀后的气体的压强分布,我的理解节流阀完全打开后是不是就跟没有节流阀是一样的?

网友:
表示看不懂你这个

网友B:
应该是节流阀通气孔径比进气孔径小,气体对气缸仍有压力,所以气缸可以动作,但气缸推力小很多。这和家里用的水管差不多。一楼二楼水龙头开着,三楼四楼的也有水用,但水压小。

网友(点评):
貌似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简单画的一个图 二位五通出气的消音器没有画 我就想问下 谁可以帮我分析下接上节流阀后的气体的压强分 ...

节流阀接在二位五通换向阀的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节流阀通气孔径比进气孔径小,气体对气缸仍有压力,所以气缸可以动作,但气缸推力小很多。这和家里用 ...

谢谢!
那我想问下,一个工厂里面空压机只有一个 但很多机械都需要气控,假如我让一个气体出口一直保持放气的状态,那其他机械是不是就不能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我想问下,一个工厂里面空压机只有一个 但很多机械都需要气控,假如我让一个气体出口一直保持放 ...

你要看你这个放气的开口多大,造成压强损失多大来计算了。。。
往往车间设计的气源会比实际需要的留有很大余量,一个出口长期打开,也不会影响其他工位的使用,不过就是让空压机长期工作罢了。。。

网友C:
你这个图画的有误区。。。你所谓的出口并不是气体出口,这么链接的话,真正的出口应该是在五通阀上!!!
你这个所谓的出口只能算是入口的支路!!!如果不关闭那就是短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我想问下,一个工厂里面空压机只有一个 但很多机械都需要气控,假如我让一个气体出口一直保持放 ...

那要看你出气口是多大口径的了,建议你看看流体力学方面的知识。“鳗鱼鸡汤饭”的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图画的有误区。。。你所谓的出口并不是气体出口,这么链接的话,真正的出口应该是在五通阀上!!!
 ...

也不能算误区吧 我的目的就是想要让出口正常出气的同时 气缸也能工作 就是不懂节流阀到底在这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能算误区吧 我的目的就是想要让出口正常出气的同时 气缸也能工作 就是不懂节流阀到底在这作用是什么

保压的作用,这里节流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分配一定压力给气缸。
你可以试试,给气缸一定阻力,大到一定程度,这两幅图的效果又一样了。关闭节流阀后气缸的推力和打开之后的推力进行一下比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能算误区吧 我的目的就是想要让出口正常出气的同时 气缸也能工作 就是不懂节流阀到底在这作用是什么

有减压阀的作用吧

楼主:
意思是我这个模式气缸无法正常工作达到要求的负载?那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是旁路调速

网友:
只要是阀,它就有个开度,节流阀完全打开,那么这个最大开度是多少?把它先别想成开关阀

网友:
图太高深表示看着压力很大,坐等高人解答

楼主:
这是我自己装的实物图  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
旁路节流,起调速,稳流的作用,再者节流阀开口有大小的,松到最大,也是有阻力的,可以形成压力,第二个,负载为零,油缸所以不动

网友:
楼主,你把换向阀以上部分遮住(包括换向阀),看看气体能不能流过?

网友:
气动实际没有这么用的,能量损耗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简单画的一个图 二位五通出气的消音器没有画 我就想问下 谁可以帮我分析下接上节流阀后的气体的压强分 ...

全部打开后,估计还是有一点点阻力的,你可以把一个物体放到活塞杆前面,看能否推动,

网友:
呵呵得看楼主是多大的空压机了,如果只是零点几立方的,只要有1个口在一直不断的漏气,就会不够用,这个亲身体验过,最好是得弄台大点的空压机,或者减少出气口出气量

网友(2015-10-10):
没有节流阀,进气直接通出气,气缸当然不能动啊

网友:
太深奥完全不懂

网友:
节流阀全开还是有点阻尼的,当气缸负载比较小的时候是可以动的,负载大了就不行。我最近有个液压系统压力25MPA,流量较小用阻尼孔尺寸不好控制,就是使用单向节流阀全关(理论流量为零,实际不是),速度控制的还挺不错。

网友:
学习了,确实是旁路节流的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简单画的一个图 二位五通出气的消音器没有画 我就想问下 谁可以帮我分析下接上节流阀后的气体的压强分 ...

节流阀的通径小,会有一定的压差的

网友:
没看懂!你是来搞怪的吧

网友(2015-11-09):
这是个气动系统 不要节流阀单向阀和出气的管路都可以实现气缸的伸出和缩回 图示位置气缸伸出 阀处于右位时气缸缩回 节流阀应该是为了控制气缸伸出速度的,没有出气口是因为介质是空气 通过阀口直接回大气了

网友:
为什么发不了贴

网友:
气都跑了很少进气缸,进了也推不动 啊,相当于气缸与管子并联,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简单画的一个图 二位五通出气的消音器没有画 我就想问下 谁可以帮我分析下接上节流阀后的气体的压强分 ...

节流阀即使全开通径也没有管路通径那么大,因此依然可以起到限流憋压作用。

网友(2016-03-03):
第一个图原理没问题
加上节流阀只是控制气缸的最大负载而已。如果没加节流阀,气缸的负载就是气缸的下腔面积x气压;加上节流阀就可以调节节流阀来方便的控制气缸的负载而不用调节气压的高低,因为气压泵输出的气压不一定只给这个气缸使用。
在左工位时,气缸下腔进气,气缸上腔气体直接排出到大气中,此时气缸升出去,而且能承受一定的负载;
在右工位时,气缸上腔进气,下腔气体直接排出大气中,此时气缸收回,同样能承受一定的负载,但这负载比升出的负载小。
此外,节流阀的全开模式排气量一定不会大于节流阀的进气量,也就是说在节流阀全开模式下也有一定的节流作用。
气缸和油缸是有不同的地方,气缸不需要回路,直接将气缸里面的气体排出大气即可,气压泵直接从大气中抽气加压送过来就行;油缸不同,需要回路,需要将液压油回收到泵站加压再输送过来,要不谁也负担不起液压油或者液压液的成本。

第二个图就不正确,进得气直接排出到大气中,对气缸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
乱,真的很乱了。没有看明白,俺水平差了。

网友:
45楼正解

网友:
这图画的有问题

网友:
表示第二张图没看懂

网友(2016-06-07):
图错了第一个能动是阀芯有泄漏

网友:
把这个等同于电路,就很好理解了。楼主是想把他的出气口和2/5通换向阀的出口连接在一起放气。单向节流阀就相当于一个可调电阻,调到最小还是有一定内阻的呀,理解了吗?

网友:
你接一个压力表进去啊,我刚试了下。系统压力0.4Mpa,按第二个图输出压力为0.1.按第一个图单向节流阀全部打开,输出压力为0.25Mpa。

网友:
怎么进气出气一个管道

网友:
原理图有问题

网友D:
到底是液压还是气动,请楼主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液压还是气动,请楼主明确?

很简单的气动,就是接的二位五通换向阀,不过他的出气口没接气管而已。

网友(2016-08-11):
     没有节流阀的 由于进气马上排出  所以管路内建立不起压力 所以气缸不能动作

网友E:
看了一下图,如果你的图没画错的话确实是你说的现象:第一幅图虽然你把节流阀打到最大了,但是进气口进入系统的气体不会全部从节流阀出流出(进气口进的气远多于从节流阀流出的气,可以想象一下游泳池放水又进水,放水口的流量很小,进水口的流量很大结果就是游泳池里的水越来越多)从而推动气缸运动                第二幅图就没什么好说的啦,进去的气全部从出气的地方出来了,气缸自然不会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下图,如果你的图没画错的话确实是你说的现象:第一幅图虽然你把节流阀打到最大了,但是进气口进入系 ...

哎呀,电脑刚刚卡了一下,结果恢复了两次,抱歉抱歉,请管理员看到后删除,真心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