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的问题:万能铣是不是可立铣也可卧铣呢?

楼主(2015-08-24):
刚入这行,知道到有立铣卧铣,还有万能铣,不知道万能铣是不是可立铣也可卧铣呢??

网友:
以前有将X62W称之为万能铣,其主要是卧铣,装上立铣头就可以立铣啦!

网友:
可以,只是工作台大小,工作行程不一样。

网友A:
注意看 他有2个刀头(相互垂直) ,有这张图片 不用我多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 他有2个刀头(相互垂直) ,有这张图片 不用我多说了吧

谢谢,学习了!

网友:
是的,万能铣主要是配备了两个刀头,一个用来立铣,一个用来卧铣

网友:
弄个卧铣,配个万能铣头就行

网友:
这个么,立卧两用的炮塔铣都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

这个立卧两用的炮塔铣都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