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砂轮加工问题

楼主(2015-08-24):
  您好,我在使用平面磨时使用的是200*20*32,WA/F60L V35M/S(材料是白刚玉,60#,35M/S,硬度中;F是指什么)一般打磨45#钢较多,无问题。但是使用热处理后的45#钢加工出现烧焦现象,磨削余量0.5丝。
  请老师指点!!!可能说的不全,学生可以补充(学生新手)

网友A:
平面磨不是太难的事,淬火过50HRC的磨过,玩过不是很精通。1,切削液一般不会有问题  2,砂轮可能有磨损,可以修一下  3,速度问题3.1 下刀速度,0.5丝不快,淬火后的工件精刀再降,白刚玉还是易磨损的  3.2 吸盘横纵向速度过快  可以降低试试   磨削和切削一样分粗刀和精刀,粗刀烧焦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面磨不是太难的事,淬火过50HRC的磨过,玩过不是很精通。1,切削液一般不会有问题  2,砂轮可能有磨损,可 ...

1切削液是不会有问题,2.砂轮打磨问题,我一般出现烧焦,打磨砂轮。请问老师是怎么打磨砂轮的?

网友(点评):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师者,闻道授业解惑也!

网友(点评):
机械行业感觉还是很需要年龄,很需要经验的。年轻还是容易漂

网友B:
你热处理后的45#钢硬度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白钢玉砂轮只能磨硬度高的,如果硬度低了,砂轮表面很容易被塞满磨不动的而烧黑表面。

网友(点评):
白刚玉适合磨淬火钢,45钢热处理后硬度肯定是提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切削液是不会有问题,2.砂轮打磨问题,我一般出现烧焦,打磨砂轮。请问老师是怎么打磨砂轮的?

我不是老师,才二十几岁   金刚笔放吸盘上,X轴不动,手动Y轴和Z轴。。。还是找个人现场教吧,自己摸索容易撞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老师,才二十几岁   金刚笔放吸盘上,X轴不动,手动Y轴和Z轴。。。还是找个人现场教吧,自己摸索容 ...

一般金刚笔来回打磨3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热处理后的45#钢硬度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白钢玉砂轮只能磨硬度高的,如果硬度低了,砂轮表面很容易被塞 ...

我帮别人磨过铣刀片,也是烧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金刚笔来回打磨3次

白刚玉不值钱,随便修,修好就行

网友C:
楼主@了我,不能不来。
我做磨床还是4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砂轮代号和现在不一样。一眼看到楼主的砂轮代号WA/F60L,完全就是文盲的感觉。好在手头有一些有关磨削的书籍,查找到一些说法。
楼主砂轮代号里的WA,当然是白刚玉了,WA/F是什么,前面有社友说是增强的意思,其来源在哪里,是否可说一说;60是粒度,是一般磨削常用;代号里的L,是砂轮的硬度。
按现行标准,砂轮硬度等级由软至硬的顺序为A、B、C、D、E、F、G、H、J、K、L、M、N、P、Q、R、S、T、Y,L属于中硬度。
楼主用的砂轮,是最普通常用的,磨削材料也是最普通常见的,用该不会有砂轮选型的问题。
问题的出现,4楼应该说得很清楚。楼主是学生,连砂轮修正也没有明白。那末问题的出现很有可能就是砂轮“钝”了,需要修正一下。

网友:
我是外行哦~

网友(点评):
其实您已经帮助了我,谢谢

网友D:
45#钢我们一般用46J的粗磨,下刀量0.05-0.2,也可用46J 精磨,下刀量0.002-0.01,看所需面粗度决定用什么砂轮(60J,80J,120J)
如果有烧刀情况,可能是砂轮钝化,也可能是砂轮修的太细,进给速度太低

网友(点评):
您能说一下38A-46J-7V-JKS的详细意思嘛?

网友(点评):
采用您的建议,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E:
F表示粒度,L表示硬度。这个粒度,进给量0.005,磨45钢一般是不会烧的。可能的原因是冷却液没有浇到加工核心区域,或者是你X轴的速度太慢。

网友:
WA/F60L V35M/S,这个F可能是指F粒度,很少这样标的,磨料分成,F粒,P粒,W粒,磨料的国家标准把粒度规格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于固结磨具、研磨、抛光的磨料粒度规格,其粒度号以“F”打头,称为“F粒度号磨料”根据磨料生产工艺,磨料粒度在F4-F220部分的称为“粗磨拉”:另一类是用于涂附磨料的磨料粒度规格,其粒度号以“P”打头,称为“P”粒度号磨料。还有W粒度,这是微粉了。
当然也可能不是这样,是指WA/F的混合磨料,也就是WA,FA(半脆刚玉)的混合磨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了我,不能不来。
我做磨床还是4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砂轮代号和现在不一样。一眼看到楼主的砂轮代号W ...

跪求大侠分享关于磨削方面的书,现在市面上的好书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刚玉不值钱,随便修,修好就行

用棕刚玉怎么样,好像还有白棕刚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了我,不能不来。
我做磨床还是4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砂轮代号和现在不一样。一眼看到楼主的砂轮代号W ...

彭老您好,经你一分析可能还真是修正的问题。是否是砂轮出现烧焦现象时就要修正砂轮(修正次数频繁),还是减少磨削余量或速度来控制烧焦(磨削时间增加)?劳彭老您再给个分析或推荐书籍。

网友(点评):
做磨床手头不能没有“磨工工艺学”。去新华书店,在机械类书籍中,应该就有从初级到高级的这类书籍。翻一翻,觉得合适的记下出版社和版本号。再当当网或亚马逊网,用“磨工工艺学”为关键词搜索找到,下单购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钢我们一般用46J的粗磨,下刀量0.05-0.2,也可用46J 精磨,下刀量0.002-0.01,看所需面粗度决定用什么砂 ...

您好,老师修正砂轮有什么注意事项或者好的方法。一般我是金刚笔放置台面吸住,砂轮放下,碰到砂轮后打一刀,然后来回打3刀,每次流量2~3丝,您认为如何。还有您上面收的46J粗磨,下刀量0.05~0.2,20丝我们砂轮吃不消,一般最多2~3丝,这是修正问题还是机床本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F表示粒度,L表示硬度。这个粒度,进给量0.005,磨45钢一般是不会烧的。可能的原因是冷却液没有浇到加工核心 ...

45#钢是不会烧焦的,热处理后就有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了我,不能不来。
我做磨床还是4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砂轮代号和现在不一样。一眼看到楼主的砂轮代号W ...

谢谢彭老您的指导,学生受益匪浅。(懂与不懂一纸间,彭老亲自来指点

网友F:
砂轮型号意义
请自行参阅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UTQfov-zkVkX3kBxrKByqEnRNjFrrGudVCgXSmSfaW-UZequDUGz41m9-4FjF5CuyXkF3PZCIj4w9kxBS6_5FEQ34_tr1H3yv4-QeUyMXJi  免费下载
这是基本知识,不懂这些就容易错用砂轮。

研磨烧焦主要是砂轮钝化与线速度过高,尤其是国产砂轮的砂粒质量不稳定,同一厂家同一型号不同批次的砂轮其研磨效果可能是天地之差。在修锐后没几下就又出现烧焦纹,这时只有降低砂轮转速,或这砂轮直接报废。

工件硬度直接影响砂轮选用,主要是砂粒本身的硬度,其次才是粘结强度,软料或有色金属还得选气孔大容屑空间大的砂轮。

建议,先将 砂轮型号意义 看个两遍后,再回来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砂轮型号意义
请自行参阅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UTQfov-zkVkX3kBxrKByqEnRNjFrrGudVCgXSmSfaW- ...

我就是修锐后,磨几下就焦了。恩,谢谢您的悉心指导我会认真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棕刚玉怎么样,好像还有白棕刚玉

棕刚玉磨硬度高点的吧,磨刀挺好,白刚玉磨普通刀感觉也不错的。相对的棕刚玉价格也会高点点。楼主不要纠结修几次,砂轮修好就行,手动转转砂轮,手指摸砂轮可以感觉出来。3次每次2-3丝,不行的吧,太大了,修出来粗糙的。这些手动的设备,用多了自己感觉得出它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太吃力。平面磨磨一些奇怪要求的,要更注意摆放,平面磨哪天需要工装来磨水平就有了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修砂轮修粗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了我,不能不来。
我做磨床还是4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砂轮代号和现在不一样。一眼看到楼主的砂轮代号W ...

有磨削的问题请教老师傅希望老师傅指点
1.精车给精磨加工留的余量怎么去查

网友(点评):
建议买一本纸质的磨工工艺读一读,能够得到答案。

网友C:
中午去亚马逊和当当转了转,亚马逊找不到合适的书籍,当当倒是有几本。

建议把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材的磨工(初级)和磨工(中级)都买回来。不要看不起“初级”,如果把这个初级教材学好,在现在的职场上,应该就能算大师傅了。

网友(点评):
学生真的是万分感激,学习中有彭老引导一下,实在是雪中送炭。

网友G:
F是磨具硬度代号,F属于超软

网友(点评):
后面的"L"才是砂轮硬度。“L" 对应老标准的中软“ZR”。

网友:
引用 网友H:
F
增强型

好像听说过这种说法,求出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棕刚玉磨硬度高点的吧,磨刀挺好,白刚玉磨普通刀感觉也不错的。相对的棕刚玉价格也会高点点。楼主不要纠 ...

恰恰相反,白刚玉更纯净,更硬,价格也比棕刚玉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F是磨具硬度代号,F属于超软

哪后面的L又是代表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了我,不能不来。
我做磨床还是4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砂轮代号和现在不一样。一眼看到楼主的砂轮代号W ...

砂轮代号的问题,经过几次修改,确实变得面目全非,我还发一个问题,现在国标的砂轮硬度里没有I,O这两个硬度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热处理后的45#钢硬度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白钢玉砂轮只能磨硬度高的,如果硬度低了,砂轮表面很容易被塞 ...

关注硬度是对的,不能做瞎子

网友:
很明显,砂轮选硬了,用13楼的砂轮磨淬火后的45#钢是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哪后面的L又是代表什么呢?

额,弄错了,L代表硬度

网友:
砂轮的粒度选的有点大。你说的情况与F无关,与砂轮修整过幼造成,应重洗砂轮便可解决。

网友:
烧焦一般有下面几个原因造成:1:下刀量太大,2:走刀太快。3:砂轮表面修整太细、精磨建议单次下刀0.003-0.006mm,粗磨建议大于0.05mm,4冷却是否充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45#钢我们一般用46J的粗磨,下刀量0.05-0.2,也可用46J 精磨,下刀量0.002-0.01,看所需面粗度决定用什么砂 ...

找到些资料,供参考

网友:
我的图片怎么没发上来

网友:
我今天上传不了图片啊

网友:
这个 一般都是砂轮 和进给的问题
如果需要光洁度的话 砂轮修的就需要细  但是细的话 容易密死砂轮 也就会糊 所以上刀量就不能太大 进给量 可以视砂轮调整 不糊为止
当然效率不高 如果是薄板需要考虑 是否引起变形,
如果没光洁度 砂轮修的粗些 上刀量也可以大 60号的砂轮 比较通用了 粗磨 精磨都勉强应付

如果只是一个点 糊的话 就是没修好 从新修砂轮
占火45号 光洁度是比较容易起来的
吃刀 进给稍小点 肯定可以解决 就是效率慢了
新手慢慢寻找规律吧
磨床 就是 墨迹麻
最简单的是平磨 磨的好也是要点经验的
当然平磨给谁都可以磨 就是效率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午去亚马逊和当当转了转,亚马逊找不到合适的书籍,当当倒是有几本。

谢谢师傅

网友(点评):
不客气。好学和善于学习,提高自己,对自己和社会都有利。

网友:
先把砂轮修整后再试磨一下,看看是否还会烧糊。(还会的话把工作台的往返速度再降低些试试)不行的话换F46L,颗粒粗些的试试。绝对能磨得出来

网友J:
磨硬的材料不可怕,只不过进刀小点多磨几次;就怕磨软的材料,我这边经常有铜、铝和白合金上平面磨床,每次磨之前都是重修砂轮,稍不注意砂轮堵塞了,不光是磨削表面烧焦那么简单,砰地一声砂轮都裂掉碎掉。所以从修光砂轮和磨削进给方面考虑吧。

网友:
可能热处理后的45钢容易堵砂轮吧,用小一点余量试试
或者是冷却的问题,看看冷却是否充分

楼主:
今天刚刚拿到砂轮,上午使用了一下(基本操作之前各位老师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请自行翻阅)。使用的是45#钢热处理后的薄壁零件2.0左右2块,一块以0.02-0.01吃刀量进行打磨,无烧焦,粗糙;一块以0.005吃刀量进行,无烧焦,比第一块光洁,并故意吃刀烧焦后可以完全磨出无烧焦。再次谢过@害怕伏枥 @老鹰 @7f2969 等各位老师

楼主:
@害怕伏枥 @老鹰

楼主:
@害怕伏枥

楼主:
怎么@不出去

网友(2017-08-02):
磨不动,干蹭出现烧伤。改善点,硬度调软及换磨料种类WA→
SA

网友:
铬刚玉试试。

网友(2018-12-15):
引用 网友J:
磨硬的材料不可怕,只不过进刀小点多磨几次;就怕磨软的材料,我这边经常有铜、铝和白合金上平面磨床,每次 ...

是的,磨和切的差别是这样,不怕硬东西,当然非常硬脆的也难。反倒软材料不好搞,准确的说是软黏材料难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