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丝杆螺母,剖分/组合怎么理解

楼主(2015-08-24):
有谁可以帮忙解释下:
1、组合螺母怎么调整来消除轴向间隙的?
2、剖分螺母又是怎么补偿旋合螺纹的磨损呢?
对丝杆螺母还不太懂,求助下,谢谢先。

网友A:
组合螺母是通过在螺母之间安装调整垫,使两个螺母的螺纹分别贴近丝杠螺纹不同的侧面,从而实现消除轴向间隙的。当磨损导致出现了轴向间隙,那就增加一下两个螺母之间的间距,就能让轴向间隙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合螺母是通过在螺母之间安装调整垫,使两个螺母的螺纹分别贴近丝杠螺纹不同的侧面,从而实现消除轴向间隙 ...

这个组合螺母我理解了,就是剖分螺母不太理解怎么调整轴向间隙和补偿旋合螺纹的磨损,我感觉线切割的剖分螺母非常便于安装更换。

网友:
应该是两个半圆螺母应该可以调节夹持力吧?

楼主:
懂得麻烦说下

网友:
楼主比较懒,应该是没有去查询相关资料。最少贴出相关图片吧?
把剖分螺母和组合螺母的结构弄出来,回答的答案都显得多余了。

我也选择懒的方式吧。

所有丝杆螺母都是要受到径向的力,而其精度要求也在径向。为消除径向的弹性变形,提高精度,就的加预压。

其预压的方式都是丝杆螺母的螺距和丝杆的螺距略有差别。螺距不同,这提供了预压力。

整体式的螺母,磨损后,预压力消除。无法再提供螺距差,因此精度不再。
组合式的螺母,磨损后,预压力消除。但是它是2个螺母组成的,稍微调整哈这2个螺母间的距离,这2个整体螺母间的螺距和丝杆的螺距就不一样了,可以提供预压力了。
剖分螺母和组合螺母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