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公差问题

楼主(2015-08-24):
  • 1000 ±2
  • 998  +4/0

求助以上两个尺寸的区别,我认为对于不同的人,应该会有不同的看法。做技术的、工艺的、加工的、品保的等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吧。

网友:
除非你提供更详细的零件信息,否则唯一的区别就是公称尺寸不一样,没意义

网友:
如果是标准长度1000的型材,±2;正公差是没有意义的,
998  +4/0 比较合适!

网友:
公称尺寸应该是设计者想要的尺寸,公差应该是允许的误差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