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钻加工问题

楼主(2015-08-24):
特固克直径14的U钻钻25MM深碳钢工件不断屑怎么回事   F220 S3000都不断   求教高手

网友A:
铁屑缠绕么?材料本体是合金低碳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屑缠绕么?材料本体是合金低碳钢?

是的  缠绕着    材料是低碳钢

网友B:
把220改为320试试!

网友C:
F太少了,应改为400-700之间

楼主:
试过F220时刀杆就开始震了    不敢往上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220改为320试试!

刀杆吃得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F太少了,应改为400-700之间

刀具吃得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具吃得消?

理论上是可以的。你用了几倍径的呢?实在不行改换刀片。

网友:
14这么小的u钻比较少见吧,u钻错齿加工,轴向切削力不均匀,这么细的刀杆,转速降低到2000r左右,走刀200-220,铁屑厚度影响断屑和排屑的。

网友D:
同意11楼改法,建议楼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11楼改法,建议楼主试一下。

试过了,加大进给铁屑更长了。

网友:
这个就是要加大进给,只能说你还不够,0.2-0.25每转进给,转速看着办,只要你的刀具能承受,这个参数不能断屑发图片上来!S1000,F250,保证断屑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与你的刀片的选型有关系,槽型。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参考样册上的转速和进给试试,再不行就让刀具厂家过来给你调

网友(2015-10-12):
加大进给,不行就中间停进给一会

网友:
这么说吧,
我也在试同样问题,我这个钻头还长一点,进给最多90左右,转速,2000-26000都试过,也是特固克刀片,不过是钻40Cr或45钢,就是不断屑。大进给,刀柄又受不了。也困惑当中,就不只哪一种刀片能断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