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公法线长度是什么意思?如何计算?

楼主(2015-08-24):
齿轮的公法线长度是什么意思?如何计算?手头没有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给你个计算软件吧。具体的没书,就度娘吧。

网友:
渐开线齿轮的公法线长度是指与两个异侧齿面相切的两平行平面间的距离W。

对直齿圆柱齿轮,公法线长度的公称值W按下式计算:

W=mcosα[π(k-0.5)+zinvα]+2xmsinα

α=20 °时

W=m*(2.9521*(k-0.5)+0.014904*z)+0.68404*x*m

式中 m 模数;

a 齿形角;

z 齿数;

x 变位系数;

k 跨齿数。

渐开线函数inv(α)=tan(α)-α(第一个α是角度,第二个α为弧度)

网友:
顾名思义,公共的法向线!
光看公式没意义,顺便学学齿轮吧,齿轮的几个基本参数读懂了,齿轮的各项精度,顺便看看齿轮传动,基本理解为啥要测公法线了,如果有的轮测不了公法线,还能测测别的啥玩意……
看书的路径: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精度(互换性),齿轮手册

如果觉得以上我说的是废话,百度百科就有公法线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