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动平带轮直径(线速度问题)

楼主(2015-08-24):
请老师们指导。。。已知电机转速1430r/min,原皮带轮直径125,原导辊带轮(被动轮)直径210,现把导辊带轮(被动轮)改成直径178,那么皮带轮(主动)改成多大才能保持导辊线速度一样?谢谢。麻烦大家帮下忙,要列出计算步骤喔。万分感谢

网友A:
皮带机的带速在机体上(排除驱动部因数)是由主动滚筒直径决定的,主动滚筒的直径不变,带速是不会发生变化,我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机的带速在机体上(排除驱动部因数)是由主动滚筒直径决定的,主动滚筒的直径不变,带速是不会发生变化 ...

你是说只要电机端带轮大小不变,导辊传动的带轮(被动)大小怎么改也不影响导辊线速度?

网友(点评):
对的,你带速也是这样算出来的,不是吗?

网友:
翻翻 理论力学,搞清楚,带传动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