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有扭曲,求装夹方法保证加工后正反两面平行

楼主(2015-08-24):
如图,材料是挤压铝型材,材料有变形扭曲。正反蓝色的面是需要加工的,普通级一米长度要求平行度0.1mm以内,精密级一米长度要求平行度0.02mm以内。我们现在加工普通级的基本没有问题,但是精密级的尝试了好多次都达不到,请社区里对铝型材装夹及加工经验丰富的社友讲讲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没看到蓝色,只看到绿色。

网友B:
大侠,您这精度要求平面度0.02毫米/米,那就需要加工过程中加一道热处理了(去应力热处理)。热处理就在精加工之前,半精加工之后,热处理就是放到烘箱里165摄氏度左右(当然不同牌号的铝合金热处理温度不同,不同炉子的热处理温度也有些许不同,这里是2024铝合金)二个小时,然后随炉冷却,去除加工应力。在加工过程中留几十丝余量精加工,装夹时注意检查工件是否压紧、垫实(这很关键)。为了减小加工过程中的切削变形,可以采用多层切、少进给的方式。

网友:
你目前的装夹办法是什么??能不能用“凸”型装夹,把上表面的凹槽充满,增加工件的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您这精度要求平面度0.02毫米/米,那就需要加工过程中加一道热处理了(去应力热处理)。热处理就在精加 ...

您这分析太专业了,菜鸟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您这精度要求平面度0.02毫米/米,那就需要加工过程中加一道热处理了(去应力热处理)。热处理就在精加 ...

谢谢,建议非常专业。有客户建议把铝型材放半年再用,请问这跟你讲的去除应力是不是一个道理,放半年有效果吗?

网友(点评):
放半年是自然时效处理,这种热处理方式显然没有去炉子里做热处理好。

网友(点评):
时效的用处,其实大半就是去除型材挤压成型时的内应力,小半是去除加工应力。但是自然时效,区区半年起作用的可能性老小了。建议还是老老实实人工时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蓝色,只看到绿色。

目前用精密虎钳夹的,钳口重新设计了,避免夹紧变形

网友:
收教了,铝活也能热处理。在卡具上想想办法

网友:
精密级采用如图型材,底部加厚。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非常专业。有客户建议把铝型材放半年再用,请问这跟你讲的去除应力是不是一个道理,放半年有效 ...

嗯,谢谢!准备送一个去热处理(去应力)试试。不知道表面做的电泳层好不好烤掉了

网友(2015-11-30):
不知楼主这个问题是否解决,你说的平口钳上想办法是对的,可以用钉形钳口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非常专业。有客户建议把铝型材放半年再用,请问这跟你讲的去除应力是不是一个道理,放半年有效 ...

放半年叫人工时效,一般批量不大的大型焊接机架就要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