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力分析材料选择不上

楼主(2015-08-25):
做应力分析的时候,材料选择不上,点了应用之后没反应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做完这两步之后,材料还是没有选择上,提前定义好了材料的话,这一步也没法跳过,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

网友B:
右键 座椅  加材料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 座椅  加材料  试一下

座椅的材料是可以添加的,但是加上之后,做应力分析的时候材料这一步可以跳过么

网友C:
你选择什么材料啊,你都已经添加了材料,程序怎么会让你选择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座椅的材料是可以添加的,但是加上之后,做应力分析的时候材料这一步可以跳过么

材料自带过来  可以跳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材料自带过来  可以跳过。

在这里面的操作右键基本上都能搞定。

网友(点评):
它是 simulation xpress,你是simulation 专业版,不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选择什么材料啊,你都已经添加了材料,程序怎么会让你选择呢。

我把材料去除之后,在这里也没办法定义的,选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面的操作右键基本上都能搞定。

这一块右击零件,选择细节就直接弹出:材料未定义;右击编辑材料,选了材料-应用-关闭,然后材料也是没有改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一块右击零件,选择细节就直接弹出:材料未定义;右击编辑材料,选了材料-应用-关闭,然后材料也是没有 ...

可以不用算例顾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算例顾问

这里没有显示材料,右键也添加不出来,只有夹具和载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面的操作右键基本上都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