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镀锌镍合金,黑色钝化后颜色发蓝

楼主(2015-08-25):
这是合格的吗

网友:
看偏蓝到什么程度了,不同的钝化液会有一些偏差,有的偏红,有的偏蓝,有的偏黄

如果盐雾测试等等可以通过,那么只要颜色你可以接受,那么就是合格的

外观和性能不是有绝对相连关系的,很多时候不能通过外观来确定性能

楼主:
谢谢,厂家说用错了钝化液。。。。
不懂原理,老是被厂家忽悠啊。。。

网友(点评):
如果是厂家告诉你用错了钝化液,那么一般都是没有管控好钝化条件,这样盐雾测试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