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片零件的加工装夹方式

楼主(2015-08-25):
大家好、需要加工次零件,数量500件左右,想通过粘接 的方式进行装夹,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好的办法,粘接装夹怎么定位?

网友:
用平口钳装夹。

网友:
做个工装吧

楼主:
就是量还比较大?不知道做个什么样的工装,求指导。

网友:
分多工序的话可以用一面两销定位。
用什么材料粘呢,怎么卸料?

网友A:
永磁洗盘

楼主:
材料是TU1的,打算用双面胶粘接。

网友(点评):
用双面胶是保不了平行度的

网友:
你的毛坯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胶粘接?怎么取工件?取下来你的平面度0.02还在吗?
建议用真空吸盘试试。

网友(点评):
阁下用过真空吸盘么?

网友:
先将3个大孔加工出来,留精加工余量;
做一个弹簧夹盘,铣面钻孔精加工。

网友(点评):
请教弹簧卡盘,没见过

网友:
我推荐一个办法,用真空吸泵,统一整版,比如100*200的面,加工平面,翻个,铣四周做基准,铣沉孔,需要加工的都铣出,然后激光切割,或者水刀

网友(点评):
阁下知道激光切及水切割的切割精度么?

网友:
楼主名字好牛X

网友:
画了一个简图,给你参考

网友:
盖板上,4.5孔的避让孔漏了

网友:
电磁吸盘,工件和吸盘间垫层报纸

网友:
真空吸盘听着比较靠谱。不过话说粘接的装夹方法是什么样的?

网友:
工件那么小,还是铜的,还要求平面度,所有真空、电磁吸盘、粘胶都不与考虑

网友:
   阁下的工件,俺没看见有任何稍微困难的精度,一个20*10多的小条子,并没有任何难度,至于激光和水刀,请阁下说说,精度几何

  我想问问阁下知道什么是真空吸泵吗,或者说阁下见过吗?

  另外,以我以往的沾粘经验,我可以保证你沾粘失败,你根本找不到适合的胶济,我跟阁下打这个赌

网友:
平面度0.02很容易就达到

网友B:
   如果阁下知道真空吸泵,阁下就会明白,阁下的工件,就是大陆货,根本不值一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怎么干都行,在下思虑片刻,便有好几张办法,希望阁下思维延伸点,不要上来就,揪住在下草草之下的办法,且也许之漏洞,希望阁下明白,在论坛帮人,不可能喂到阁下嘴中,我只提出想法,至于怎么实行,那是你自己的事,要看你们那有没有,像样的技术人员,我估计事没有,包括阁下

网友:
主要是什么材料的?还那么薄

楼主:
怎么达到0.02精度了?我考虑的方法是用双面胶粘接,碾平后的平行度可以达到0.01m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阁下知道真空吸泵,阁下就会明白,阁下的工件,就是大陆货,根本不值一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怎么干 ...

此零件是CNC加工,真空吸泵听说过确实没有见过,具体的使用范围和是否与此零件匹配,还没有验证。由于批量也不是很大,考虑到成本。所以希望能够有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法。

网友:
看完了所有评论,楼主可以参考楼上说的试试,先找个大点的永磁吸盘(类似磨床上的那种),,然后将铁板放上去先加工个大的外轮廓,再将里面直径7.5的沉孔加工出来,可以在一块大铁板上同时钻好很多件的沉孔,加工完后上磨床磨平两面,然后上水切割机上面加工完剩余的孔并割成成品,割的时候基准一定要找好,不要偏太多,不然所有的都废了,激光割的话不建议,精度可能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如果楼主附近有的话也可以试试,我只用激光割割过3mm厚以上的板,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谁切割表面粗糙度能达到多少,周边表面要求无缺陷,表面纹路一致

楼主:
水切割的表面粗糙度

楼主:
再次说明一下,材料是红铜TU1,数量有500以上。

楼主:
有没有类似加工的零件盒工装,求照片和工艺要求

楼主:
求大神指导。

楼主:
不要沉底,希望大家积极讨论。

楼主:
加油,真的很期望。

网友:
考虑用压板装夹啊,

网友:
这零件不是太难吧。
直接买1.8mm的板材,剪板机下料(33*17,单边留3mm余量,方便压住),下完料去拉丝。
找块铝板做夹具,先铣个腔正好容纳毛坯,中间做2个如产品孔位的M5螺孔。
加工时先用一个“口”字形压板压住毛坯,加工内部孔(不要用钻头,会变形,用铣刀走圆即可)。完了后不要拆,用比产品略小的压板(用2个5mm的孔位)压住产品,拆掉“口”形压板,铣外形完成。最后打磨下毛刺即可。
压板可用尼龙做,避免压伤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永磁洗盘

图上全是通孔,吸盘恐怕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图上全是通孔,吸盘恐怕不行。

建议工艺:
1、线切割尺寸27,10.8.及φ2.1、φ4.5、2-φ5.5
2、平面磨两端面
3、铣φ7.5沉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工艺:
1、线切割尺寸27,10.8.及φ2.1、φ4.5、2-φ5.5
2、平面磨两端面

干一件活要穿4次丝,效率有点低。磨后再铣会有变形。先铣再磨

网友:
用我那方法可以的,1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