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柱式举升机上升或下降点动问题

楼主(2015-08-25):
最近安装过一台双柱式举升机,在安装后,发现扳动上升或下降旋钮,举升机只做点动,根本不会连续上升或下载,不知道为什么,哪位高人可以帮帮忙解决一下呗!!!!!

网友A:
  极有可能是电气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有可能是电气问题

那么电气问题,主要是出现在那个地方呢?我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电气问题,主要是出现在那个地方呢?我不是很清楚了

  这种压力机一般是行程可调的,  看时间继电器的延迟时间设置的是否合理?如果设置的时间接近零,点动就会出现。

网友:
发张图片来看看

网友:
到底是什么样的双柱举升机?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