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螺杆卡死求助

楼主(2015-08-25):
空压机因反转导致里面螺杆卡死一边可以动。谁有什么办法欢迎发表宝贵的经验谢谢

网友:
拆开、清洗、重新安装

楼主:
传动轴已经是拆不下来。

网友:
严格说,已经报废了,修理费用与新机价格所差不多了,

填个报表,交给你领导,说明原因就是了,别凑合了,你自己修上,也没有什么用途更没有效率了,这东西不是随便修的,

维修必须是还能转的时候,咬死以后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网友:
请空压机维修的看一下

网友A:
这种工况就像内循环滚珠丝杆一样一样 辊道变形了  螺母卡住,修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阴阳转子的啮合精度很高的,咬死了就表示表面已经损伤了。修复也很难,就算能修维修费也很贵的。零几年的时候所在单位买过一对,2 3万,现在不知道啥价格了

楼主:
厂家说1万多

网友(点评):
一万多换新的的吧。阿特拉斯那一套要十多万呢

网友:
这是违规操作呀    空压机一反转  传动关系就不是按设计的那样了  能不能设置个反转保护

网友(点评):
我记得也是这样,螺杆制冷压缩机也是绝对不允许反转的。

网友:
拿去产家   在机床上磨下  就好了   不过效率  要下降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厂家说1万多

看你这对转子  直径不大  最大直径不超过150mm    空压机功率在37KW左右      这样都还要1万     太坑了

网友:
返厂维修,但是效率的却会下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对转子  直径不大  最大直径不超过150mm    空压机功率在37KW左右      这样都还要1万     太坑了

可能是整个头

网友:
这东西看上去好有感觉啊
是如何加工出来的啊

网友:
这个我可以帮你修,但是维修费用很高,买台新主机吧,现在不值钱了

网友:
更换阴阳螺杆吧,已经咬成那样了,精度和功效肯定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况就像内循环滚珠丝杆一样一样 辊道变形了  螺母卡住,修没有任何意义。

正解

网友:
很难在修复  阴阳螺杆是空压机的核心,制造费用很高的。如果想维修维修凑合用,我觉得够呛的。及时维修好了,正转也有可能抱死